[硬件] 换个CPU差距这么明显吗?

楼主(2024-08-06):
一个朋友玩游戏,老电脑i5-4590升级i7-4790k,内存升到12G,据说是用起来飞起,原来四核四线程正常使用也很流畅,就是运行大点的游戏欠佳,升到四核八线程,瞬间感觉好太多了,运行大游戏也丝滑了。

本人不玩游戏,这样升级一下玩游戏会提升这么明显?如果做视频是不是也好不少。

网友:
不同级别价钱都不一样啊

网友A:
4790K能玩啥大型游戏啊

网友:
CPU同代升级一般提升不是很大,因为很多游戏不走超线程,甚至I5游戏跑分比I7还要稍微高一点
你这个流畅应该是升级内存的关系

网友:
哈哈,早买早享受,晚买打折扣,这折扣打的确实厉害了,现在电脑芯片性能过剩,花一点点钱能用好多年

网友:
说实话,内存提升比CPU提升效果好很多,如果原来机械硬盘换SSD,那才是飞一般的感觉

网友B:
我8核12线程,玩游戏就没见过CPU超过50%。

倒是显卡一直跑满。

网友:
大多数时候卡和不卡之间就差20-30%、够用和流畅之间之间就差20-30%、流畅和丝滑之间就差20-30%
4590(4C4T 3.3/3.7G)生4790(4C8T 3.6/4.0G)的性能提升大概是20%

网友:
机械硬盘换SSD,那才是飞一般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8核12线程,玩游戏就没见过CPU超过50%。

倒是显卡一直跑满。

看来还是配置高的电脑速度快

网友:
电脑使用的感受也是遵从木桶原理,即受最短的那块木板制约的,如果老电脑的性能瓶颈就是CPU,那么升级CPU后会有明显的提升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配置高的电脑速度快

其实止性能相差,功耗也是老的大,比如我的12490是65W,而4790K是88W,

这么高的巩固率,性能却低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A:
4790K能玩啥大型游戏啊

显卡才是重点~!

网友:
换cpu效果不明显的,心理作用而已。。难道升级花了一堆钱,还说没什么用,呵呵

网友C:
你看我花费几十块升级公司的电脑,跑分翻倍,日常使用流畅太多了

网友:
15娄勤俭持家

网友:
  换 处理器没那么大明显提升   应该是升级内存成速度提升吧
对比 一下之前内存和硬盘

网友:
提升明显跟你更换这个CPU关系不大,关键在于你增大了内存,假设你把CPU更换成一个比I5-4590弱一些的CPU,但是你增大了内存、再用上SSD固态硬盘,你照样感觉电脑的性能对比更换前就像起飞了一样丝滑顺畅了很多。但是假如你仅仅把i5-4590更换成了i7-4790K,内存、硬盘保持原样不动,你感受不到电脑性能有多大提升。

网友:
游戏吃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我花费几十块升级公司的电脑,跑分翻倍,日常使用流畅太多了

两个原因,一是老的二手CPU价格便宜,二是你原来那个CPU确实比较低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