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共立克列茨/横河万用表表笔插孔塑料

楼主(2024-08-06):
在电厂干,绕不开的就是横河EJA,由此也产生对横河的信任。在闲鱼上看到了横河720,后来又了解到共立就是横河套皮,其实也不知道谁套谁的,但毛病都一样。其中一个就是表笔插孔里的塑料太薄,太脆弱;更气愤的是共立的插孔是两片的,不是整体的。这样没有塑料片的限制,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

我的共立1061就不幸遇到了这种情况。我找遍全网,包括不限于咸鱼、淘宝、京东,都没有成品。京东有旗舰店,售后只支持店保,联系共立中国至今没有回复。想到不能坐以待毙,我就自己想办法改装。先是找有没有差不多的成品,别说差不多的了,差很多的都没有。偶然有天逛咸鱼,发现有4MM的接线插孔,就是那种自己做基准用的。我灵机一动,不然买来试一试吧!

哪知道,买来也是不容易。金属和塑料结合很紧密。一开始我想用打火机烧一下金属部分,塑料能软化一点,这样就能顺利分离,结果塑料受热变形很大,万用表都插不到不到底。后来我用锤子和长螺丝冲,总算变形小。但是因为我之前买的用光了,后来买的内长稍短一点,表笔还是不能全插进去.......

我又买了一批,用冲的办法,冲完了发现塑料上有一条裂缝,早知道就用热水烫烫了。

楼主:
后续的工作也很复杂,一点一点用美工刀削薄,一点一点试。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是能合上表壳了,用表笔试验,稍松一点,有个塑料卡着,但总算不会接触不良了

楼主:
原来断掉的塑料

楼主:
废掉的材料

楼主:
换完之后稍高一点,问题不大,能用了

网友A:
改插孔金属片是否会比改塑料片好?
这个孔插拔多了,塑料还是会断啊

网友:
不仅横河,日置的也偏薄

网友B:
看网上有的人用,这个表的转盘也容易坏,主要还是太贵了,这个表

网友C:
这算不算计划性报废的一种?做的太耐用就没销量了?国产胜利2020年以前的表也有这个塑料套,我觉得还是挺耐用的,不知道你这个表是不是一样的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插孔金属片是否会比改塑料片好?
这个孔插拔多了,塑料还是会断啊

福禄克那种是一个圆筒的金属管就行,共立的是六个小焊点,左右各三个,不好改。我看咸鱼上有的是用热缩管套上,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网上有的人用,这个表的转盘也容易坏,主要还是太贵了,这个表

日本企业会用,主要是横河变送器做的太好了,稳定保用30年。觉得万用表也可能差不多才入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算不算计划性报废的一种?做的太耐用就没销量了?国产胜利2020年以前的表也有这个塑料套,我觉得还是挺耐 ...

可能也是,胜利的有没塑料套影响不大,因为她的插孔是一个圆筒的金属管,很结实。

网友:
现在用着一个共立的表笔硅胶的,特别好用,一直想淘个表,但是价格很高啊

网友:
唉~~,这折腾的,算乐趣吧

网友D:
这个款式的万用表是横河的,但是很久没更新电路了 研发团队被福禄克捞走了横河设计能力已经丢失了 台表手持表很久没更新了,示波器也已经沦为二线。你拆开看看电路 应该没什么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款式的万用表是横河的,但是很久没更新电路了 研发团队被福禄克捞走了横河设计能力已经丢失了 台表手持 ...

电路并没有变化,拆开映入眼帘的就是个固态电容。我听说是是德把人捞走了。明显感觉电阻测量速度偏慢,但功能很全面。有个奇怪的功能是峰值锁定,我看日置和安捷伦都是交流的峰值,就是市电220V能测到正弦曲线的峰峰值,310V。横河的是直流峰值,没整明白是啥意思。

网友:
和FLUKE比横河表的速度怎么样,主要是电压档和二极管档的,这种表没有用过。

网友:
这万用表看着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并没有变化,拆开映入眼帘的就是个固态电容。我听说是是德把人捞走了。明显感觉电阻测量速度偏慢,但 ...

是德科技主要在爱德万那边捞人,主要捞的是四象限电源的研发团队。建伍德士很久没听到消息了 新设备出镜率也低 不知道怎样了,TDK在研发电子负载和可调电源 做得还可以,国内民营top1企业 据说也要进军电测行业 不知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