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10多年的天语SX的空调水箱三菱电子扇

楼主(2024-08-06):
前几天看到大佬维修碳刷故障的帖子,东西用久了就是会问题多多的,自己也来拆一个旧的空调电子扇,本来想着是不是能修一下,结果是不行的,转子跟磁铁有磨损了

网友A:
都快磨破漆包线了,抹点绿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快磨破漆包线了,抹点绿油。

那样心里不踏实,直接换过副厂的算了

网友:
三菱重工,换碳刷又能用了

网友:
看起来好多铜,这可是值了钱了

网友:
这个耗电好大的

网友B: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电机

网友:
防水的电机 ?看着像轴承不平衡,线都磨出来了

网友:
锈屎都干了。

网友:
这电机看着还挺特别的。

网友C:
这就是松下随身听里用的超薄平板电机的放大版吧,磁铁不是外圈而是一个平板。
不过这个碳粉量看来磨损很厉害,且轴承也坏了导致扫膛一样的,没有维修意义了。
我那个三叶的打开碳刷还剩很多,没啥碳粉,估计这些年都基本偷停不转或者消极摸鱼慢转去了。
综合而言还是三菱这样拼尽全力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松下随身听里用的超薄平板电机的放大版吧,磁铁不是外圈而是一个平板。
不过这个碳粉量看来磨损很厉 ...

嗯,拆时有2个很薄的看着是塑料的垫片,拆开时就裂了,风扇转动不畅顺,磨损明显还是不要维修使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电机

拆开才发现这个电机跟平时的不一样

网友:
无铁芯转子?之前一个收录唱机的电机叫做“空芯杯电机”它的转子跟这个相同吧?据说这种电机性能优异~也是电机原理教科书级的模版。
如果转子扫堂,那么换新轴承可以解决。

网友:
拆的挺仔细啊  学习了

网友:
三防工艺的电机

网友:
这个电机挺不错的。

网友:
三菱重工的,磨损得太厉害了,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
这样结构的电机还是第一次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