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网上基本找不到的跨路由共享打印机的方法

楼主(2024-08-06):
以前设置的一个跨路由共享打印机的方法:
有一个打印机连接的电脑与需要使用打印机的电脑不在同一个子网内,经过了两个路由器,这样使用普通的共享无法使用,经过践后实现了跨路由共享打印机。
关键处有两个:一个是设置子路由的虚拟服务器;一个是在需要连打印机的电脑的HOSTS文件中加入子路由WAN的 IP和连接打印机的电脑的名称,这里是192.168.101.2 WHW

网友A:
同一个路由器下,打印机是网络打印机,用的网线,有线连接的电脑的IP和打印机一个网段能使用,无线连接的IP在另一个网段,不能打印我都没搞定呢!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路由器下,打印机是网络打印机,用的网线,有线连接的电脑的IP和打印机一个网段能使用,无线连接的IP ...

努努力还是可以搞定的

楼主:
看起来好像有点难度,当时为了连这个方便打印琢磨了好久

网友:
抽空试试看

网友B:
都搞到一个网段里面简单又粗暴又好使

网友:
我用的是路由器的DMZ功能 打印文档没问题 就是打印图片或者PDF格式的速度慢  电脑在光猫上1.0的IP 打印机是无线连接的子路由器ip是3.0的 子路由器开启DMZ功能  电脑就可以用了

网友C:
这就是把下级网络应用映射到上级网段里实现访问的吧,按理说映射完成后不用改host文件也是可以访问的

网友:
方法总比困难多,感谢分享。

网友:
外行,只能看一下热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路由器下,打印机是网络打印机,用的网线,有线连接的电脑的IP和打印机一个网段能使用,无线连接的IP ...

这个简单,你把无线设置成AP模式,只用无线路由器的LAN,不用WAL。这样无线连接的设备和有线连接的都在同一个IP段了。等同于有线连接。

网友D:
机器不多的情况下,没必要走二级路由,像13楼说的,接lan口当交换机最好了。

网友E:
20块买个r1c刷成无线打印漏油器,他不香吗?

网友F:
子路由下级用得着这样玩吗,,,,把下级路由设定交换机模式不是更简洁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搞到一个网段里面简单又粗暴又好使

+1,毕竟255.255.255.0都有255个IP,一般小企业局域网哪有那么多电脑...

--------------------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块买个r1c刷成无线打印漏油器,他不香吗?

好像最便宜的时候15...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把下级网络应用映射到上级网段里实现访问的吧,按理说映射完成后不用改host文件也是可以访问的 ...

不改的话打印机不能用,只能共享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子路由下级用得着这样玩吗,,,,把下级路由设定交换机模式不是更简洁可靠 ...

下面的是企业级的,一般不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器不多的情况下,没必要走二级路由,像13楼说的,接lan口当交换机最好了。 ...

机器比较多,如果一二十个就不这样弄了

网友:
感谢LZ分享,还真没有这么试过,找机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