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流在万用表的不同档位指针偏转角度一样?

楼主(2024-08-06):
用充电器给电池充电到4v多充电器指示灯已经显示充电完毕。

继续测还有充电电流

奇怪发生了~怎么50、5、0.5、0.05毫安档指针偏转都一样?那么电流到底是多少?

网友:
是不是你万用表出问题了,卡针了。

网友:
这个表有30年了吧  30年前学物理好像就是这样的表。这个表有30年了吧  30年前学物理好像就是这样的表。这个表有30年了吧  30年前学物理好像就是这样的表。

网友A:
这种指针表, 电流档各档位内阻不同, 由于内阻存在, 会影响充电器判断, 进而影响电流, 测这个还是得数字表

网友:
万用表测量电流的原理实际上就是测量串联电阻上的电压,档位越低电阻越大,测量的值就越低。所以测量电流,只要精度够,尽量用高档位。

网友:
充电有个过程CC-CV,最后恒压充电还是有小电流直到电池电压等于充电器输出电压.

网友:
晕,你插得就不是电流插孔

网友:
因为万用表的内阻变了,低档位内阻大,压降大,电流就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指针表, 电流档各档位内阻不同, 由于内阻存在, 会影响充电器判断, 进而影响电流, 测这个还是得数字表 ...

嗯,等一下用数字表测一下看看~~

网友:
换个表测一下试试啊

网友:
测电流不是应该插右边“5A"那个孔

网友:
应该正常,电压也不是恒定的。

网友B:
确实如4楼所说,指针表电流档不同档位内阻不同,档位越小内阻越大。

网友:
万用表不能串在电池回路,要串在输入回路,先测一下不放电池时的电流,然后再测充满时的电流,它们的差值就是充满时电池上边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如4楼所说,指针表电流档不同档位内阻不同,档位越小内阻越大。

如此可以确认电流表指示的电流属实无疑问,之所以电流会有0.001、0.05、0.5、5毫安的不同是电流表内阻不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