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问这条光纤是什么规格的

楼主(2024-08-06):
有条光纤接头断了,想重新买一条,但是查不到规格。

接头一个是ST,一个是FC的,光纤上的标记如下:
I- V(ZN)HH 2X 1K200/230 10A17 / 8B20 14046569 LF654308 1016M

一般的光纤会标记62.5/125这个比较常见,但是目前我遇到的这个光纤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型号
还请高手出手相助

网友A:
你买的时候问卖家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时候问卖家就行

进口的设备,不是我买的

网友:
I- V(ZN)HH 2X 1K200/230 应该是规格

网友B:
一般这种颜色的是多模光纤,波长在850nm吧

网友:
不是应该看两端收发器么,上面都标了参数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颜色的是多模光纤,波长在850nm吧

看了手册说光源是808nm
但是没有描述光纤的型号

网友C:
这缆与国内的跳线确实不太一样,竟然还多了一层。不过,看这颜色应该是多模的。估计你这跳线的长度是5-6米?
62.5/125是老规格,比他新点的是50/125。两种规格我试过,可以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缆与国内的跳线确实不太一样,竟然还多了一层。不过,看这颜色应该是多模的。估计你这跳线的长度是5-6米 ...

谢谢,我这个是10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缆与国内的跳线确实不太一样,竟然还多了一层。不过,看这颜色应该是多模的。估计你这跳线的长度是5-6米 ...

还有9/125的,以前我不知道,买回来发现不能用
白花钱了,不能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9/125的,以前我不知道,买回来发现不能用
白花钱了,不能退

9/125的是单模的。规格不一样,线皮的颜色也不同。但现在好像从线皮颜色上不太好区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