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了个小米YeeLight台灯,翻车了

楼主(2024-08-06):
地摊上看到的,外观还可以,插电试,不开灯,基本没电流
撕掉底部的胶皮,有几个螺丝,拧掉,然后后壳就可以撬开了,看起来灯的部分部分进水了
细节
全拆下来,正面进水一塌糊涂
洗板水彻底刷干净试机,发现还是没反应,测了几处电压,感觉都OK,怀疑上面的模块esp-wroom-32d仍然有问题
于是拆开屏蔽罩,果然还是水淹了
这部分也彻底清洗,然后看起来可能有虚焊的地方,加助焊剂,风枪吹,挨个元件推了推,挨个邮票孔测了一下对地压降,看起来没有短路什么的。
然后又发现一处腐蚀焊盘已经脱了的地方,直接飞线到旁边二极管上

再次试机发现可以点亮了
在小米的米家app里按照说明绑定,可以控制模式亮度等,也可以用小爱音箱发送语音指令,无线充电部分也可以激活我的手机充电,修复完毕。

网友:
泡水了还能修好 牛!

网友:
修好了,怎么又翻车了呢

网友A:
地铁上还有这宝贝   不错

网友:
不错不错居然修好了,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铁上还有这宝贝   不错

地摊上,打错了

网友:
修好了就不算翻车

网友:
翻车翻好了?楼主心细,换个主不一定搞得定

网友B:
洗板水如果只是倒在上面,等他自己干会有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洗板水如果只是倒在上面,等他自己干会有效果吗?

找个废旧的牙刷,边蘸边刷就行

网友:
这怎么叫翻车呢?是不够亮么?

网友:
楼主觉得翻车是因为花了老大功夫才修好,没有捡到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个废旧的牙刷,边蘸边刷就行

我说的就是刷不到的地方,只倒一点洗板水在上面,会不会有效果

网友:
米家的好些东西都是用着用着就连不上了!!哎!!

网友:
怎么叫翻车呢?是不够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就是刷不到的地方,只倒一点洗板水在上面,会不会有效果

看结构吧,也可以换小刷子。尖镊子夹脱脂棉。
本例主板上的微动开关,也不咋灵敏,加洗板水然后一顿狂按,或者加无水酒精狂按,也都有效果。
如果有起电化学反应的,估计还是得刷,只倒上去可能不行,固体物太多了,除非是可溶的。

网友:
这不叫翻车,修不好才翻车

网友:
要是进了海水腐蚀更厉害。

网友:
东西既然是捡的就无所谓翻不翻车

网友:
过孔腐蚀的非常麻烦,楼主眼力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