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6充电板红灯一直闪烁,蓝灯是常亮,还是接触不良?不能充电了

楼主(2024-08-06):
红灯一直闪烁,蓝灯是常亮的,这是坏了么?还是接触不良?不能充电了

网友A:
会不会电池装反了,把芯片给烧了?

网友:
之前曾经碰到一个电芯长时间没充电饿死的充电时有这个情况,充了几个小时灯就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电池装反了,把芯片给烧了?

确实 ,一不小心反接电池TP4056必挂

网友:
电池挂了也是这样    我有几个电池充不进了的也是这样

网友:
是不是有器件损坏了

网友:
前几天我的4056也充不了电,指示灯都不亮,后来发现是电阻脱了一个脚,我改过电阻,因为没有贴片电阻,用的插件电阻,容易碰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 ,一不小心反接电池TP4056必挂

据说后缀带H的有防反接功能(保护)。

网友:
芯片可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