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菲尼瑞斯FNIRSI LCR-ST1电桥镊子拆机

楼主(2024-08-06):
外观
体积不算小,可以测量电阻,电容,电感和二极管
不过价格便宜用起来方便,精度就无所谓了

测一个100uH的电感

胜利电感表数值

100uf的电容

这个电容差距不大

直接撬开后盖就能拆

背面还有磁铁,可以直接吸在洞洞板上,这个设计好评

下面是主要器件,单片机和ADC

背面没有元器件

上面主要是电池
Type-C接口有数据线,可以连上位机

按钮和充电管理芯片

用的两个INA826运算放大器

AT32F403ACGU7雅特力的32位MCU M4 240Mhz的

网友:
看起来  挺好玩的样子

网友:
看着弄贴片比较好,多少钱

网友A:
130多块有点小贵,有个50还能玩玩

网友:
频率可以到多少?

网友:
不错哦,在抖音第一次看到有点心动,后来还是太穷,省点算了

网友:
这个跟票总在立创开源广场发的那个diy作品很象,

网友:
不行了年级大了,我看成菲尼克斯了,难道这个玩意是菲尼克斯的弟弟?

网友:
看起来挺好玩的样子,就是对我来说没什么用处

网友B:
如果电路上有其它元件产生干扰咋办

网友:
名字挺洋气的

网友:
50买买买,130观望观望观望

楼主:
100,1k,10k
这东西频率不知道有什么用,反正我目前除了二极管全自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多块有点小贵,有个50还能玩玩

我这公司报销,买个玩玩。不然肯定不如正规的万用表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路上有其它元件产生干扰咋办

一般就是拆件测量,不然什么电桥都测不准

网友C:
我买了个,短路自检,越校准误差越大,1KHz测量3.3uH的电感偏差的很离谱,
差太多了,已经申请换货了,,看图如下,不知道怎么添加视频文件,就先这样
做山寨产品起家的,对自身的品控也是差到极致,升级固件也无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个,短路自检,越校准误差越大,1KHz测量3.3uH的电感偏差的很离谱,
差太多了,已经申请换货了,,看 ...

这要是1k频率测成这样我就接受不了了。主要是图个方便,手里有电桥和电感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要是1k频率测成这样我就接受不了了。主要是图个方便,手里有电桥和电感表 ...

我的镊子已经换货了,它的1KHz测不准电感的,电容与电阻档位还算可以,你也可以试试跟电桥对比

网友:
这个设备,我也关注了一段时间,后来还是买了电桥

网友:
昨天没忍住买了一个,看来掉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