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前两天帮同事修了一个博世打蛋器

楼主(2024-08-06):
前两天帮同事修了一台博世打蛋器,欧版的,经询问是海外代购的产品,做工非常精细,由于使用年限较长前两天突然不工作了。查看发现电源线根部有破损,初步判断内部断线。需要拆解后进一步检查。拆解过程很是上头,由于是代购的商品,国内找不到相关资料,只有自己摸索。(由于经验不足,没有每一步都拍照,只有用文字进行描述)
观察发现只有在机器底部有一个T型螺丝,松开后底板很容易就取下来了,前面板也很容易就拿下来。再看就没有任何螺丝了,经观察调速开关上盖可以下来(需要注意前方有两个卡扣,左右各一个)下面有图,附带介绍拆解方法。回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顺序,差一点都装不上,做工很精细的。

网友:
回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顺序,差一点都装不上,知道了,谢谢分享。

网友:
当年都是国外品牌香,现如今反过来了

网友:
斯洛文尼亚生产的啊

网友A:
还是有刷电机,看来确实有年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有刷电机,看来确实有年份了。

可能是国外太落后了   无刷电机不多

网友:
家里有一个 就小女儿做蛋糕的时候用下

网友C:
说实话,我不觉得打蛋需要专门弄个机器,用筷子就行...

------------------

网友:
这个是永磁电机电子调速?国产用的是多抽头串励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我不觉得打蛋需要专门弄个机器,用筷子就行...

------------------

我买了个打蛋头,装电钻上的,

网友:
这个正好连碳刷磨的黑粉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国外太落后了   无刷电机不多

国内也是有刷的吧,暂时好像没看到有无刷的拆机

网友:
博世是什么电动工具都做啊。

网友:
博世居然还出了打蛋器,只用过它的风炮和电动螺丝刀。

网友:
看着有点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我不觉得打蛋需要专门弄个机器,用筷子就行...

------------------

打蛋器主要不是针对做饭的,一般是做蛋糕之类的,需要打到干性打发,还有奶油打发,用筷子能打到反胃,效果还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内也是有刷的吧,暂时好像没看到有无刷的拆机

小功率充电的便宜货一般是有刷,220v供电的一般都是串励电机,再高端的有没有直流无刷的就没接触过了

网友:
做蛋糕烘焙打蛋器比较方 便

网友:
博世也做这啊

网友:
我有个小熊的,只用过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