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安泰信AT858A热风枪 变压器电源替换问题

楼主(2024-08-06):
热风枪的变压器坏了,12V有输出,26V无输出,热风枪能发热但风扇不转,判断变压器坏了,本想换一个相同的变压器,可是要二三十元,实在太贵了,开关电源就十几元,性价比挺高的,于是网上买了一块准备装上去。

购买的开关电源与原变压器比较,开关电源的输出是DC12V和24V 变压器的输出是AC12V和26V

下面是主板,看着太简陋了。

问题来了,插上插头24V风扇能调节风力大小,可12V调温不管怎么调整正负极,指示灯都不亮,且热风枪无热风吹出来。估计还是12V电压输入这里需要调整,但是不会改线路,万能的坛友能告诉我怎么调整线路吗?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原来的变压器12V继续用,后买的电源24V接原来26伏位置。

看电路原来的12V会被整流成正负电源的。

网友:
盲猜得把后面的整流部分干掉吧?变压器出来的是交流,你这个是直流开关电源....其实你可以在电容那里引出12和24,直接接到开关电源上

网友:
变压器的输出是完全整流以后再用的?

网友:
仔细看了看不对劲,12V不是一组,是正负12V。所以还需要一个12V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共地问题,只接三条线,共地问题没搞明白就不要接四条线。按黄线方式接,保证正常。

...

这样接应该不行吧?下面有整流和滤波电路,自带的是交流变压器,新换的是直流开关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接应该不行吧?下面有整流和滤波电路,自带的是交流变压器,新换的是直流开关电源. ...

仔细看了看不对劲,12V不是一组,是正负12V。所以还需要一个12V电源。整流滤波不用管它,最多有1V的压降而已,关键是12V是正负电源,详见D6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了看不对劲,12V不是一组,是正负12V。所以还需要一个12V电源。整流滤波不用管它,最多有1V的压降 ...

我看着像是24v和12v的整流滤波电路,谢谢科普,找到了D6那里...

楼主:
估计接开关电源要改动线路,但是不会,现在风扇放在架子上能转动,能调节风力大小,拿起来就不转了。原先变压器是26V没有输出,12V有输出,所以原先能发热(12V),风扇不转(26V),换了开关电源风扇(24V)放在架子上能转,能调节风力大小,拿起来就不转了。但是12V电源板子上无论怎么交换12V的正负极,发热芯不发热,温度指示灯也不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接开关电源要改动线路,但是不会,现在风扇放在架子上能转动,能调节风力大小,拿起来就不转了。原先变 ...

原变压器装上,新的只用24v,接到24v电容那里

网友C:
12v旁边有一个d10稳压管和一个d6二极管,这个是负12v的,就是二极管输出滤波电容正极接在12v和26v公地端,负极节二极管,12*1.414=16.968  26*1.414=36.76,24v直流有点低了。看看26v那一路电容应该都不是35v电容,应该是50v电容,12v那一路应该是25v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着像是24v和12v的整流滤波电路,谢谢科普,找到了D6那里...

D1234是24V全桥整流,D5,D6是12V的正负半波整流,出来后就是正负电压了,实际上楼主只需要在负12V那里再加一只不共地的12V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D1234是24V全桥整流,D5,D6是12V的正负半波整流,出来后就是正负电压了,实际上楼主只需要在负12V那里再 ...

收到,谢谢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变压器装上,新的只用24v,接到24v电容那里

空间太小了,放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旁边有一个d10稳压管和一个d6二极管,这个是负12v的,就是二极管输出滤波电容正极接在12v和26v公地端, ...

谢谢科普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间太小了,放不下

看看上面大佬的,我说的不对

网友:
都是大神~~~野鸡晨洲岛的8656D 能改这样的吗?

网友:
装原来26V坏了那个变压器,不接26V,26V用新开关电源,不接12V。两个一组合,那不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旁边有一个d10稳压管和一个d6二极管,这个是负12v的,就是二极管输出滤波电容正极接在12v和26v公地端, ...

问下我该怎样接我的开关电源呢?你的解释好像我明白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