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又拆一个pid温控器QRKC REX-C100,这次强烈劝退

楼主(2024-08-06):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5814-1-1.html
前几天买了个pid温控,随手就拆了,除了精度不太够也没啥问题,烧水的话基本够用
然后又拍了另一个牌子的,到手简单测试就发现不对
先是显示刷新率qrkc的明显低,很容易出现温度数字跳动
然后把i和d都设为0的时候,输出就没了,所以这个根本就不具备基本的pid功能,虽然也能做温控

网友A:
这个 做一个拆焊台是不是特别的方便?

楼主:
后面第二天就退货了,两次买的温控价格差不多,但是东西差太多,总之大家注意避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做一个拆焊台是不是特别的方便?

坛子里有人做过吧,感觉很简单的样子,我是用来给咖啡机烧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子里有人做过吧,感觉很简单的样子,我是用来给咖啡机烧水

你这是个好主意

网友B:
有人给家用烤箱改PID温控,这个应该够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给家用烤箱改PID温控,这个应该够用吧?

配合pt100实际精度1度左右,电偶可能要低一点,但是也够了

网友:
用来控温还是挺方 便的,就是质量参差不齐的

网友:
工频变压器的,不错了

网友:
咦 这个改烤箱或者做铁板烧的控制器蛮不错的

网友:
买欧姆龙等进口品牌的不行吗?

网友:
扔了吧,我这已经有三个坏的了

网友C:
然后把i和d都设为0的时候,输出就没了,所以这个根本就不具备基本的pid功能。怎么设置的

网友:
外观差不多,内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后把i和d都设为0的时候,输出就没了,所以这个根本就不具备基本的pid功能。怎么设置的 ...

后来更多测试的结果是只要i=0系统就不工作,完全没有输出,不论设定的偏差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