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维修一个MIKROTIK-RBD52G ROS智能路由器

楼主(2024-08-06):
维修一个MIKROTIK-RBD52G路由器,故障为通电无任何反映,所有指示灯不亮

从箭头处 拆开,里面有卡扣,往外秏出来

主板没泡水,有些灰

天线有些生锈

这个路由器 发热量比较大,散热片

此处 2R2 电感 已经被撞掉了

天线信号输出电容,也掉了一个

找一个2R2电感 装上,3.3V 供电输出

换电感后 路由 恢复正常.

万用表测量点 参考数据,黑表地,红笔测量

维修结束,欢迎讨论分享,谢谢。

网友:
这是掉地上摔的?

网友:
厉害咯啊这个掉了都看的出来

网友:
天线信号输出电容是什么类型的, 多大?

网友:
这些软路由的最大特点,还是发热太高!!!!

网友:
高通的方案

网友:
这路由器不便宜啊

网友:
这路由器软件要比硬件贵

网友:
看高手维修当玩耍

网友:
在地上搞一下就能把板子中间的电容摔掉?

网友:
MIKROTIK 这个牌子的路由器硬件不是特别出众,人家卖的主要是软件,它哪个软件功能很强大。

网友:
奇特的散热器,铁天线

网友:
这个掉了都看的出来

网友:
楼主好手艺,这么快就找一以故障点并修复真的让人佩服

网友:
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
看着不错的路由器

网友:
电感都能掉,平时要拆都奇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