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胜为光接收机FC-111B

楼主(2024-08-06):
胜为光接收机FC-111B

网友A:
看起来缩了不少啊,好像还设计了方便上机架的供电电路...

--------------

网友:
透过散热孔看到红色电路板还以为是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缩了不少啊,好像还设计了方便上机架的供电电路...

--------------

高压部分应该是省了 改了外置电源

网友B:
没看明白是啥上用的东东。

网友:
不懂就查,查到的看对不对
光接收机的作用就是检测经过传输的微弱光信号,并放大、整形、再生成原传输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是啥上用的东东。

光电转换器 把电信号转光传输再转电信号

网友C:
这玩意一般不容易坏,坏了基本上是换新,不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一般不容易坏,坏了基本上是换新,不好修

确实是这样情况

网友:
省掉供电部分的缩水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电转换器 把电信号转光传输再转电信号

没用过不认识,原来是光电转换器,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