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电桥不是应该有4根线吗?这个镊子电桥好像只有两线

楼主(2024-08-06):
四线法测电阻,要有4根线。

这个产品看起来只有两根线,它是怎么实现4线法测电阻的?

或者说,电桥不一定必须要4线法?

我认为电桥的优势是4线制,电桥区别于万用表最大的一点也是4线制,如果弄成2线的,就失去电桥的意义了,有名无实了,不如用万用表了。

网友:
也许内部有4根线,但测试元器件的时候,与器件之间只用2线接法
这类镊子电桥主打使用方便,价格便宜

网友:
只有尖部不是四线

网友A:
镊子头部弄成4线很难保证4个触点接触良好,所以头部短接了

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镊子头部弄成4线很难保证4个触点接触良好,所以头部短接了

如图

是强制短接,还是可以选择选择还是分开?

网友B:
我的电桥镊子头让我掰坏了,里面是4根线到了镊子尖那里都是短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强制短接,还是可以选择选择还是分开?

那个黄铜底座不能拆,当然就是强制短接了。
如果这个镊子头所带来的误差影响到做出决策的程度了,那么这个工具根本就不能用在你要测量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黄铜底座不能拆,当然就是强制短接了。
如果这个镊子头所带来的误差影响到做出决策的程度了,那么这 ...

如果不是4线制的,测小电阻的误差就和普通万用表没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桥镊子头让我掰坏了,里面是4根线到了镊子尖那里都是短接了

既然到了镊子尖那里都是短接,那么用4线的意义是什么? 是不是可以拆掉镊子尖换更另一种支持4线的夹子?

网友:
科技进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到了镊子尖那里都是短接,那么用4线的意义是什么? 是不是可以拆掉镊子尖换更另一种支持4线的夹子? ...

做成镊子是在带来性能损失可以接受的情况下达到 体积小,使用方便快捷的目的
你一定要全程四线那有一大堆使用开尔文夹的商用电桥可以选择啊

网友C:
这玩意刚出来的时候我就建议过,主机和镊子可以做成分体的,可以兼顾不同的夹具。单纯的镊子适用场景太窄

网友:
哪有完美的机子,完美的解决之道
既要人家小巧灵活,又要人家活好,哪有那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刚出来的时候我就建议过,主机和镊子可以做成分体的,可以兼顾不同的夹具。单纯的镊子适用场景太窄 ...

有主体的镊子分体的DT71,价格贵得多,不过嘛也不可以满足你的使用不同夹具的需求,估计以后同惠这些大厂会有吧

网友:
在长距离用4线,只是尖部短路成2线,镊子尖部足够短,足够厚的情况下,带来的误差很小,主打小巧。如果这不能满足你的需求,那你需要更精确的仪器了。这种仪器就算是4线的精度也不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到了镊子尖那里都是短接,那么用4线的意义是什么? 是不是可以拆掉镊子尖换更另一种支持4线的夹子? ...

LCR镊子实际最大用途就是快速挑选贴片元件,只需要粗略数值及可;只是后来国外大佬设计出uRLC后,就开始各种复刻,最早商业化就是DT71,后续有了“撕票”的各种S,现在各个新品牌LCR镊子几乎都卖到200以下。

今年,国外大佬的nRLC也走向成熟,国内一众DIY者,一窝蜂的去“复刻”,百元不到的成本,卖你200没商量,还搞雷布斯那套“PPT+饥饿营销”,一个QQ群上千人,预售一次轻轻松松过万。
-----这种做法和使用JBC烙铁头的UN焊台一样,本来开源共享的东西,到国人手中就变成薅羊毛、吹技术、虚高价的玩法了。

本就开源共享的东西,只是从外网搬进来,甚至汉化内容国外华人已经做好;对于硬件上,国外华人已作详细说明,那些必须按需求使用指定规格或性能的芯片、元器件。但到国内来都被那群以“复刻”为名、实则卖货的人私下改成国产化代替,性能得不保障、质量堪忧,甚至损失严重,例如UN5.2焊台,突跳突变电压直接毁烙铁头常有发生,瞬间无法取得证据,无法找卖货者索赔。同样,LCR镊子也存在同样问题,甚至更乱;还出现搭售周边产品,顺便还有以“DIY电桥校准器”名义,实则卖芯片与元器件的。

记得,去年网名“烂尾侠”的开源DIY者,着手复刻“许老师7.8k电桥”,得到众多技术大佬支持,最后成品将体积缩小到名姓片大小,采用并固定开尔文夹测试具;但正式版众筹成功后,出现一个不可预计的“意外”,就是边充边使用的时候,无法正常关机,直至电量耗尽,且发热严重。
--------虽然,最后采用最简单方法解决了,但被那些“复刻LCR镊子”的各路“神仙”,在网络上各种诋毁。最后还在我的建议:参加众筹人员如不想要,原价退货,且承担运费。回收的电桥经简单改造,再次在闲鱼上出售,最终还是有盈余。

网友:
虽然电桥是四线的,但是到了开尔文夹的前端,测量时两根会短接到一起,有线反而会有影响,估计这镊子可能也是四线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桥镊子头让我掰坏了,里面是4根线到了镊子尖那里都是短接了

是众仪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众仪的吗?

不是众仪是DIY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是4线制的,测小电阻的误差就和普通万用表没区别了

能测10毫欧以上电阻还要什么自行车,大概就行了,万用表测1欧以下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