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小心万用表电池电压低读数误差大

楼主(2024-08-06):
昨天因低压电控柜故障,导致250kVA电力变压器高压保险熔断,更换高压保险后,送电以前,用一点MASTECH MY-64万用表测量变压器低压端电压,正常时400V电压测量为650V,230V电压测量为310V,还以为电力变压器给烧坏了。跟电力公司联系,也没有发生过这种现象,找不出原因,不知道咋整。没有办法,后来换了个万用表再测测看吧,一测电压又正常了。换原来的万用表还是不正常。送电后,回来测量万用表9V电池,发现正常9V的电池电压,只有4.5V。从网上买了个新电池,更换后,万用表读数又正常了。所以,仪表测量时,如果测量数据不正常,又找不出合理的原因,不妨从仪表上找找原因。

网友:
用过后还是福禄克好用点。

网友:
啥表啊,4.5V还能工作

网友:
纯灌水帖,
灌的反人类,

网友A:
垃圾表吧,正常会提示低电,反正后期出的缩水830b耗材表,真的2节7号就能用,但是某些档位严重不准,测个通断倒是没啥

网友:
像广州的气温一样,权威部门是40度,它家是65度,还怀疑权威部门的温度计不准。

网友:
多怪少见,一个合格的表,低电的时候早就提醒了

网友B:
低档只能测通断的万用表没有低电量警告,比如MF47之类机械表,没电了测出来的数值会开始偏高,内部基准电压变低了呗!

网友:
合格的正常表,低电量时,会提示低电要换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档只能测通断的万用表没有低电量警告,比如MF47之类机械表,没电了测出来的数值会开始偏高,内部基准电压 ...

机械表测电压不需要用电,测电阻电池没电时,归零电位器调不到0。

网友:
没有低电量提示么

网友:
还是指针表靠谱

网友:
这也差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档只能测通断的万用表没有低电量警告,比如MF47之类机械表,没电了测出来的数值会开始偏高,内部基准电压 ...

机械表有内部基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档只能测通断的万用表没有低电量警告,比如MF47之类机械表,没电了测出来的数值会开始偏高,内部基准电压 ...

机械表电组档短路表笔调不到0就知道电池电量不够了。机械表量电压电流时不用表内电池,

网友:
MY64应该是有低电显示的,只是楼主没有留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档只能测通断的万用表没有低电量警告,比如MF47之类机械表,没电了测出来的数值会开始偏高,内部基准电压 ...

指针表只有测电阻需要用电池,测电压不需要电池。

网友:
此表的确不应该继续使用,变配电站的所有测量仪表需要定期检测确认完好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垃圾表吧,正常会提示低电,反正后期出的缩水830b耗材表,真的2节7号就能用,但是某些档位严重不准,测个通 ...

我有个830,测量显示不准确,换电池后感觉有点儿准确了
其实不只这种电表,我那个体重秤也有类似情况,前段时间量我,一次一个数一次一个数,后来换电池后,体重不变了,又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