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超级简单的 TDA2030 单电源应用,有无需要改进的地方?

楼主(2024-08-06):
是某大神的大作。

有些不懂。

1。R3多少合适?是不是越小越好?10欧可以吗?33欧?

2.采用12v直流输入可以吗?不需要很大的声音, 5瓦左右的喇叭就行了。

网友:
这电路不完善,放大系数部分不完整,r3一般是k以上的电阻,电容那里还少了个电阻来决定放大倍数,还是双电源的好多了,现在好功放芯片很多,直接做个大功率的吧

网友A:
你的这个图很特别啊!
常见的不是这样的么:

网友:
这个看手册

网友B:
如果不是芯片现成的,要求又不特高的,建议上数字的算了

网友:
R3是负反馈电阻,阻值太小的话会导致输出功率很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芯片现成的,要求又不特高的,建议上数字的算了

楼主是爱好者不是专业电子人,上数字那就是成品不方便DIY和电路学习.

网友D:
2030是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网友E:
早期的发烧功放IC相同的还有TDA2002、TDA2003、TDA2040、TDA2050、LM1875等等

网友F:
使用TDA2030制作放大器已经是非常成熟的,看单电源应用电路是精简了的,R3使用可变电阻器试验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TDA2030制作放大器已经是非常成熟的,看单电源应用电路是精简了的,R3使用可变电阻器试验确定。 ...

厉害!好建议!

这里可以换成电位器,可以调节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爱好者不是专业电子人,上数字那就是成品不方便DIY和电路学习.

我想学电子,但发现难度太大了,没有专业去培训学习个二三年,做不了什么东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图很特别啊!
常见的不是这样的么:

那个是超级节省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早期的发烧功放IC相同的还有TDA2002、TDA2003、TDA2040、TDA2050、LM1875等等 ...

现在还是很流行啊。
我看嘉立创打板上都是这些居多。

网友G:
先从简单的搭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30是功率放大集成电路!!!

反正在普通人中名气很大,用的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从简单的搭起来

嗯。已经打板了。慢慢来吧。

自己尝试一下,锻炼一下动手能力。

网友H:
楼主为啥不在原帖子提问

跑这边呢

网友:
2脚缺一个电阻一般用个1k,r3取22K差不多,输出缺一个电容一般用470UF以上,输出到地还缺电阻电容串联的贝茹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为啥不在原帖子提问

跑这边呢

我懒得注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