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thinkpad fan error黑屏无法开机,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4-08-06):
是风扇烧了,转不动导致的问题么?

有哪些原因可以导致fan error呢
各位遇到过fan error问题么
你们怎么修好fan error问题的?

fan error的问题一般是怎样解决?是否清灰后涂个硅脂就行?

有时候是不是清灰也不够,需要换个风扇才行?

网友:
主板可能未检测到风扇运转!看下是不是坏了风扇。也有可能风扇转速慢,建议换风扇。另一个就是主板问题,可以刷一下bios试试!但有风险。。。。

网友:
拆机看看风扇,或许堵住

网友:
此风扇是CPU散热的,在开机自检时就会检测到,如果不转动或者转动异常会报这个错误,需要打开底部外壳检测风扇是否损坏

网友:
拆机吧,风扇应该有问题了

网友A:
风扇缺油堵转或挂了,拆开风扇加点油或换个风扇就好了,我也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缺油堵转或挂了,拆开风扇加点油或换个风扇就好了,我也遇到过

重涂硅脂没用?需要给风扇加油才能修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涂硅脂没用?需要给风扇加油才能修复?

风扇轴上加一点润滑油

网友:
这是哪年的机器。。。 X220后就看过这个报错了。

网友B:
现在CPU风扇是智能控制,开机时自检风扇会全电压加在风扇上转速反馈到主板上。大概率是风扇问题、主板控制风扇电路也可能出问题,有过风扇电源直接接5伏的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CPU风扇是智能控制,开机时自检风扇会全电压加在风扇上转速反馈到主板上。大概率是风扇问题、主板控制 ...

为何风扇电源直接接5伏?

不是PWM风扇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风扇电源直接接5伏?

不是PWM风扇么?

三线风扇,正、地、转速反馈。风扇内部是PWM(有电路)

网友:
应该是风扇停转或转速过慢引起的报警。

网友:
风扇卡了,拆,清理风扇

网友C:
大部分是风扇坏了,换了能解决,少部分是检测信号或者对应芯片问题,需要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是风扇坏了,换了能解决,少部分是检测信号或者对应芯片问题,需要维修。 ...

如果是芯片问题,是不是要换主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芯片问题,是不是要换主板?

先换风扇啊,换不好找人修或者换主板都行。老机器怎么合算怎么来。

网友:
拆机看看风扇

网友:
拆拆拆,先把风扇上的灰清理一下。哥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没有换风扇只是清理上面的灰絮。简直和台式机一样,灰尘漫布

网友:
主板检测不到风扇的转速,所以报故障了!
我记得以前有人做过一个模块,模拟风扇反馈信号,骗过主板的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