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O一代完美改按钮开关(加防尘帽)

楼主(2024-08-06):
杜大师,还是牛。改这个,轻车熟路。(本帖,已经获得原创作者授权,只做学习用。喷射官,请绕路。)

下面看看,是如何改的。

到手,直接改。(一代,设计的,还真是牛鼻,按压式开关。退螺丝?怎么退?)

拆开,按压开关处,引出两条线。

引线细节图。

开孔位置

组装

打印机,拆个开关

小圆点。手感极佳。

保留了按压开关。

(这是目前,按钮,最薄的。)

增加一个防尘硅胶帽。(白硅胶帽,用502粘住,来源PSV的遥杆帽,六道轮回。)

据说手感极佳。(而且硅胶帽的增加,防止了汗水,灰尘,碳粉进入轻触按钮。)

改后使用视频。

一代的缺点,很明显。
1、充电口不是C口,没有断电开关(没有断电开关,就会误碰开机转动)!
2、按压式开关,上螺丝,塑料件,很容易扭矩过大,打滑牙。退螺丝也不方便,退过头,滑牙。。。。。。
3、电池容量也是硬伤。(不过,大师多,很多改装的,改装后,非常好用。)

网友:
增加了一个手动开关。

网友A:
今天狗三刚刚到手
没买之前我就纳闷了
像你说的的,按压启动,退螺丝怎么办?
特别是塑料件的,按压退螺丝,那就别想上第二次了
直接把孔搞大了
设计师真是吃太饱了
好在狗三没这问题,灯加了,C口加了,电池容量加了,手动开关也有
其实充一次电可能够我用一年的
只是想找个借口买而已

网友:
增加了一个手动开关

网友:
改得很好,解决了拧进螺丝容易对不准的问题,解决了拧松塑料螺丝导致底座滑牙的问题。

虽然解决了2个工况,但是这玩意原本就是工业垃圾,,只适合极少数的场景,大概就是M3M4的铁螺丝,,其他场景因为没扭力调节,用起来贼危险。分分钟打坏螺丝。

网友:
原来的设计有点脑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狗三刚刚到手
没买之前我就纳闷了
像你说的的,按压启动,退螺丝怎么办?

不能怪设计师,设计师也没想到国内的螺丝孔那么脆弱啊,其实GO1用熟了还是挺顺手的,当然还是加个按钮开关的好。用GO1要懂得放手,把握好放手的时间点,其实用起来还是很好的。

网友:
感觉狗三的0.1Nm扭矩还是有点大,昨晚打塑料件小螺丝,还是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怪设计师,设计师也没想到国内的螺丝孔那么脆弱啊,其实GO1用熟了还是挺顺手的,当然还是加个按钮开 ...

有人把按压启动奉为神器,就我来说,我生涯中没见过比go1代更差的螺丝刀,包括9.9包邮的都比他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人把按压启动奉为神器,就我来说,我生涯中没见过比go1代更差的螺丝刀,包括9.9包邮的都比他好用。 ...

嗯各人有各人的使用体验吧,反正我用的挺顺手的。按压加个外加按钮配合起来挺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各人有各人的使用体验吧,反正我用的挺顺手的。按压加个外加按钮配合起来挺不错。 ...

工具跟着工况走的,电动车在农村赶集买菜用,保时捷碰瓷的资格都没。
这玩意主要是适用的工况太少了,评价一个东西的用途,有句话叫好过没有,而博世go大部分情况比没有都差,而拧坏螺丝,滑牙的后果,不是这工具能负责的。
用的工况少,自然就不好用,总不得因为要吃饺子去开个醋厂,所以我极度不认可博世go系列。价格还那么贵。

网友:
自己改完用着更顺手

网友:
改的不错,多一种操作方式 ,适合更多的场景下使用

网友C:
既然有这么多人喜欢这个博世go,我也推荐一种改装方式吧,
1、这玩意里面空间挺大的,开关位置开孔位置还是如视频一样,大差不差,配合开关按钮大小自己打孔,避免电机和正反转干涉。
2、主板上固定开关,用4脚1.7mm高的微动就行,尺寸5*5mm,铜按键,高度可以比正反转稍低,配合开关按钮高度,底部可以用ab胶填充主板垫平,这不牵涉大电流,就是一个信号开关而已。
3、开关随便选用一个带边缘凸起的开关,不用太高2mm足够,开孔从里面壳往外顶出来,比外壳高0.5mm就足够如果开关直径有15mm,不突出也行,还能避免误触,如果没有成品,随便找个塑料削一个就行,
4、辣条或者随便什么包装袋的稍厚的塑料,注意别太硬了,剪合适大小,四周双面胶(质量好点的),贴外壳里面,压住开关避免开关掉落和防尘。这玩意我拆过,里面空间应该是足够的,安装时避免他们干涉打架就行。。这样就解决了防尘问题,防水就别想了。

此种改装有更好的按键反馈,有更好的外观,避免按键凸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有这么多人喜欢这个博世go,我也推荐一种改装方式吧,
1、这玩意里面空间挺大的,开关位置开孔位置还是 ...

开关制作麻烦,也可以直接双面胶粘塑料上,塑料有弹性,缺点就是双面胶存在寿命,汗水等原因可能导致不耐用,有溢胶的话,还会与外壳干涉,不过轻量使用肯定是足够的。

网友D:
我那把换电池到现在电池又饿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那把换电池到现在电池又饿死了

没有断电开关

网友:
这改造的很好啊,像我这样动手能力为0的,看着真觉得牛逼

网友:
用博世go2同款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狗三刚刚到手
没买之前我就纳闷了
像你说的的,按压启动,退螺丝怎么办?

之前去一非标机械厂 全场六十多个接线工,人手两把go2 对按压设计赞不绝口,供应商送的西门子和之前购买的牧田 都在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