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喷墨打印机打出来的像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喷头不行了

楼主(2024-08-06):
打印黑色一行字会有横向的毛刺,没有字的地方也有

网友:
执行喷头自清洗功能试试

网友:
喷头自清洗功能

网友A:
没有断行(堵头),只是斜喷,用设置里打印机驱动里的的喷头清洗功能1~2次就好了。

网友:
调出清洗程序试试,然后再手动清洗喷头,更换墨水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是喷头的原因,先清洗喷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断行(堵头),只是斜喷,用设置里打印机驱动里的的喷头清洗功能1~2次就好了。 ...

明白了,应该是因为轻微堵了才导致的斜喷

网友:
不好说多试试

网友:
调出清洗程序试试,洗个10几遍应该是ok了。

网友:
这是小问题,基本上清先一下打印头就能解决,打印机装驱动的时候基本都有附带清洗程序的

网友:
可以拆下喷头,少放一些溶剂,刚刚盖过喷嘴,用超声清洗。

网友:
小问题,清洗即可

网友:
打印头泡个热水澡就好了

网友B:
你用过淋浴喷头吧,如果细孔结了水垢,那么水流方向会变化,偶尔会有1-2条水柱是斜着射出的。打印头也一样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过淋浴喷头吧,如果细孔结了水垢,那么水流方向会变化,偶尔会有1-2条水柱是斜着射出的。打印头也一样 ...

这个解释太形象了,一看就明白,因为见过淋浴喷头斜着出水。

网友:
这貌似爱普生的

网友:
这感觉不要紧 啊 才是有一点毛刺而不是完全喷不出来
之前被一个打印机的商家安利说 如果墨口堵塞可以拿纯净水泡一泡墨盒口 防止4h左右
然后擦掉 执行清洗程序 如果还是打不出来或者毛刺就多 执行几遍 不行就上深度清洗
最后如果依旧如此那就说明个人是折腾不了了 找专业的人
或者直接换某宝新的就行了

网友:
喷墨打印机需要定期的清洗下喷头

网友(2024-10-06):
墨水是原装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