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空调节能宝的东西是不是有作用

楼主(2024-08-06):
就是有个喷头对着外机的散热片进行喷水,说是可以提高散热效率

网友:
冲这名就不是啥靠谱的东西.

网友A:
害人的玩意,还有用冷凝水滴上面的,容易搞坏机器。

网友:
应该有用,不过外机更容易沾灰了,要常清洗

网友:
有效果 但是很麻烦

网友B:
有用,水冷的效率是风冷的十几倍,但是缺点就是容易沾灰尘,风冷系统比水冷更易于安装,也易于运行与维护,电厂发电机组有用冷却塔的(水冷,靠近江河湖海),也有用风冷散热器的(内蒙,水资源少,风冷散热器投资比冷却塔高十几倍)。
家用空调为了方便几乎都是风冷,大型中央空调就开始有机械水冷却塔了。

网友:
强化散热,确实可以改善制冷效果,但是缩短散热器寿命

网友:
有一定作用,但效果不明显

网友:
时间长了会结水垢,后期散热会变差。

网友:
神经病 后患无穷

网友:
效果是肯定有,但是得不偿失。

网友:
水垢可能会堵塞散热片的

网友:
时间 长了都堵满了,,得不偿失

网友C:
空调节能,没说整体节能,空调+这个东西同时运行,整体更加浪费能源。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结水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害人的玩意,还有用冷凝水滴上面的,容易搞坏机器。

我公司的三洋7.5匹半封闭机组冷凝器每到夏天就喷水降温    喷了10几年了也没见坏   搞坏机器从何说起    外机装外面淋雨岂不是也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用,水冷的效率是风冷的十几倍,但是缺点就是容易沾灰尘,风冷系统比水冷更易于安装,也易于运行与维护, ...

5p半封闭制冷机组就有水冷机组   只是一般是商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调节能,没说整体节能,空调+这个东西同时运行,整体更加浪费能源。

环境温度高效果明显   高压超过20兆帕制冷量明显下降   压缩机电流明显增大

网友:
这玩意还用着买专业设备?

网友:
家用没必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