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游泳用的FINIS MP3,请教是哪里坏了?

楼主(2024-08-06):
这个MP3之前很好用,最近还有模糊显示偶尔还能唱歌,

挑起这4个螺钉

就拆开了

电池还有3v电压换接一个4v的电池,还是不好使

ATJ3315C主控

究竟哪里故障呢?

网友:
做工还不错呢

网友A:
可能背光有问题,实际上是能工作的

网友:
那个年代很多mp3还不给你屏幕搞个金属框呢,这个看上去还算是厚道了
若说坏了的话,考虑斑马线问题,声音模糊首先要排查断线。我以前的森海塞尔线快断完了就会声音一边大一边小

网友:
太阳底下晒20分钟试试

网友:
也觉的是进水挂了,清洗板子,干燥后实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背光有问题,实际上是能工作的

之前正常显示充电、歌曲菜单等是液晶那种黑色动图的,那么它是用背光的吗?

网友B:
洗板子再试,接可调看待机电流

网友C:
先软后硬,先找原厂固件升级,不行的话考虑屏升压电路问题,这个看不出来是不是oled屏,有些是全黑单色lcd反显,到设置里调高对比度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洗板子再试,接可调看待机电流

现在待机电流在表上没有显示,按下电源开机键有10多毫安跳动后归零,开机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待机电流在表上没有显示,按下电源开机键有10多毫安跳动后归零,开机电路问题? ...

里面还有升压电路吧,要量一下电源部份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不会修的路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软后硬,先找原厂固件升级,不行的话考虑屏升压电路问题,这个看不出来是不是oled屏,有些是全黑单色lcd ...

看这个图中有LCM1 字样,是液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这个图中有LCM1 字样,是液晶吧?

可能是oled,单色的吧,你再充电开机试试看,lcd的可以看到背光,oled是像素点发光,看你描述的现象,需要先检查供电,复位,想修要先找资料,不然还是无从下手

网友:
应该是板子进水了,看看哪里有被腐蚀了

网友D:
查一下升压电路,测一下钽电容两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升压电路,测一下钽电容两端电压

长按k6k—a点电压变为电池电压4v,再长按又变为0;当a点电压为4v时b点有10v多电压,说明电源启动正常?

网友:
OLED屏老化不亮了 铼宝的 即使放着不用也会老化 这个是30p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