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苏泊尔C20S05电磁炉一例

楼主(2024-08-06):
这机器是第二次维修了,上次维修简单,换按键就可以了,后面把按键全部更换了
先看看型号

拆机比较简单,就是背后的4颗螺丝(他自己拆过,丢了螺丝,正常是6颗的)
打开后没有自习看,测试也通电
故障描述:通电一分钟后停机
上电试了一下确实是的,没有锅测试,去电工房找了个破水壶接了小半壶水,听的有滋滋的响还伴有糊味
再次测试完了,IGBT挂了(保险也挂了),测试前IGBT是好的,我测试了不通
中午了先去吃饭,本来就是旧的也买了新的,就带他一起吃饭去了,想着不行报废了也用好多年了
下午没事继续看看发现故障,并联在线权两端的电容:0.3UF1200V

刚好前两天拿了块料板,去找过来把电容换上

然后更换IGBT旧的脚位短了补了两根线,型号:H20R1203

想想驱动电阻10欧正常,驱动应该没问题
还是胆小接上灯泡,刚开始接小了15W灯泡很亮还以为短路了,然后操作正常,想想这东西电流大
但是启动不了,换个200W的灯泡依旧启动不了(启动就停)
按说没什么问题了,应该是被灯泡分压了,那就把灯泡取掉换个保险丝(细铜丝代10A的保险我没有)

准备试机,成败在此一举

测试正常,这下放心了

下一步继续把温度检测加点导热硅脂,把修电脑的硅脂拿来,只有这种硅脂,一直都是用这个

这个硅脂还可以,比之前买的好多了,之前买的干,这个放好几年了用的挺好。
包括更换的IGBT和整流桥都是用的这个
装好固定螺丝,试机正常。
最后让故障件合个影

今天刷视频刚好看到一个讲电磁炉的简单截个图供参考,这个图只有大概的电路走势

其实对这个我也不是很了解,看完这个还是学习了一些。
上半部分是大电流,下面是辅助电源给MCU供电并产生18V电压驱动IGBT,辅助电路控制主电路。

故障分析:最开始电容损坏没有发现,试机把IGBT损坏了,最后更换问题解决。
幸运的是IGBT没有带上驱动部分,不然问题就复杂了。
请问大神维修电磁炉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保护IGBT不挂的?先测驱动波形?

楼主:
根据坛友的提示,还有说在B站看到过,我去找到了,视频分享给大家供交流学习
看了这个视频号的几个视频,这几个讲的是一些电路基础视频,可以供新手参考学习
电磁炉原理分析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arch-card.all.click
开关电源稳压反馈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arch-card.all.click
空调控制板简易原理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arch-card.all.click

网友:
这东西 不靠谱

网友A:
讲解视频 发一个看看

网友:
电磁炉的故障点不好确定,只能更换件判断。

网友:
这种就怕炸鸡

网友B:
直接上电,看他炸不炸就完了!

网友C:
电磁炉算是比较难修的家电之一

网友:
这东西是那个东西,你说它不靠谱?

网友:
把飞的线改成硬线比较好看

网友D:
把那个视频的连接地址发出来才算是好贴。

网友E:
大管坏80508550必换的

网友:
你说的那个视频,我昨天早上也刷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解视频 发一个看看

BV16f421v7Be

网友:
电磁炉坏开始一般是虚焊或电容问题,最后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管坏80508550必换的

没坏也换吗?驱动10欧电阻都没烧,所以我感觉会不会这边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那个视频的连接地址发出来才算是好贴。

不会发,是微信刷到的,他不像互联网地址,我发帖只要能发原链接的我肯定附上的

还是弄不上来,我把这个视频号的名称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电,看他炸不炸就完了!

最后就是这样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解视频 发一个看看

微信视频号,不会发链接,视频号的原创作者已经在下面发出来了

楼主:
这发的是几个意思?我还以为能点开呢,结果还是不行。我把视频号作者发出来供大家参考了
讲解的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炉算是比较难修的家电之一

我修的几次都还好,我修的也不多,也不是主业,我觉得电器控制部分最难修。
特别是现在出了单片机更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