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手机螺丝刀之集本人小成者

楼主(2024-08-06):
Diy过很多螺丝刀,从用博世12v起,发现了电动的好处,奈何打小螺丝不行,先后入手了小米精修手动和电动两套,一套老家一套公司,解决了小螺丝有无问题。
后来diy了松下7420等各种螺丝刀,总的来说,家用来说,比买的好用,是真的比市面上的都好用,而且便宜很多,有空可以看看我其他帖子。
手机螺丝刀也陆续做了8个了,包含达威,东啥,好握速2000无刷,有刷,好帮手等品牌,
总结如下,
本次螺丝刀只针对手机螺丝,或者m1.5以下,,更大的螺丝刀我直接用改装的7420了
直柄只适合坐着台面作业。针对这种螺丝和工况,工具要求如下
1、小,
2、自停
3,转速得比小米精修快。
4,操作得顺手。

其实就第2个要求,基本就只能选用市面0.2n以下工厂螺丝刀波箱。推荐达威2000,好帮手1000,价格37某鱼一大把,不推荐好握速2000,做工差,贵,摇头晃脑。成色差。

本次用的好帮手1000的
本次diy特点如下
1,采用了黑色pvc,25外径加热变成26mm外径
2,升压电路见图,也可以换电机,取消生压电路,不过选电机也比较麻烦,本人没有转速仪不好选合适电机。
3,升压电路4-30v升压有人质疑功率不足,实测用在这电机上足够,用在好握速2000也足够,效率可能不够,但是对比可调电源供电,在拧螺丝时,没有明显供电不足的差别,在寿命上,第一把给到他人正常维修使用,到现在已经使用一年了,没问题,流水线使用可能就不太行了。
4,带自停贼灵敏,松手刹车贼灵敏。
5,电路图包含升压板,充电板,微动,继电器,正反转切换,,电位器有飞线。
6,该波箱0.1n足够,30v只有电机约40ma,电池只有500ma,比好握速0.2n差了扭力,但是功耗也小了一半,我认为综合这波箱更好,毕竟手机螺丝0.1n足够。其他螺丝我有其他工具。实在有需要换3.7电机,换个弹簧就行,但是价格和成色,同心度,做工,好握速2000惨不忍睹。

7,之前diy贴有详细说明,本次只改了黑色pvc以及布局,感觉更漂亮好看。

直接上图。

网友A:
不是天天用地话我选择手动慢慢拧...

-------------------

网友:
装备不少啊

网友:
不错啊,挺好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天天用地话我选择手动慢慢拧...

扭力到位哒一声就停了,感觉还是不错的,比手动舒服多了。

网友B:
我太菜了 第一张图看半天看不懂

网友:
精神可嘉,将DIY进行到底

网友:
做的挺精致动手能力挺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太菜了 第一张图看半天看不懂

依次向下,充电板,升压板,三角微动,六角换向开关(省去了电机),八脚12v1a继电器,省去了触发开关。。实现了触发开关开启后断电刹车自停,松手刹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天天用地话我选择手动慢慢拧...

平时拆点小东西用不上,很多活干才会用电批

网友:
我还以为是用手机做螺丝刀呢

网友:
做的挺精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太菜了 第一张图看半天看不懂

我比你更菜,第一张图直接略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天天用地话我选择手动慢慢拧...

是的,我也喜欢手动,万一滑牙就麻烦了

网友:
谢谢分享,详细diy帖

网友:
我感觉手机不是经常修的话手动好一点吧  平常缓缓电池缓缓屏幕 一般都有拆机工具

网友:
动手能力挺强

网友(2024-09-16):
实用党,我猜你是专业修手机的

网友:
楼主这工艺,这设计,绝了!
大大的赞!!!

网友:
其他的都好办,就是变速箱不好整,得购买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