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完蛋了,宿舍台式机4号内存插槽插上内存条就开不了机了

楼主(2024-08-06):
宿舍自己的台式机,去年6月小黄鱼买了俩山寨16GB、3200内存,加上原来的俩8GB内存都插上,

刚开始是3200频率开不了机,降频到2800后四个插槽插满正常使用,正常使用到昨天
今天回来突然开不了机了,以为是山寨条子的问题,俩山寨条分别单独插2号插槽正常开机,
2、4号插槽同时插就开不了机;进BIOS将内存频率由auto改为2400,插2、4槽的话还是不行。
现在我用了俩山寨条子插在1、2号插槽上在用,单通道3200的频率。
是不是主板的双通道坏了,还是4号插槽坏了?散片CPU i7 8700从2018年用到现在。

网友:
为毛没有单独插4#槽的测试?

-------------------------

网友:
试试用1 3也可以组双通道,如果可以用就是内存插槽有问题,不能就是内存控制器有问题了

网友:
这内存条有坏块的机率大的很。

网友A:
只插4槽试试
内存插1 3 也是双通道
如果插13 或 24 都开不了 就是CPU单通道了
如果是单条插4不行 那就是主板插槽问题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插4槽试试
内存插1 3 也是双通道
如果插13 或 24 都开不了 就是CPU单通道了

对,这个测试正解

网友:
替换法一个一个试就知道了,至少知道现在还能有用的

网友:
我前几天出现只能单通道情况,后来把CPU重装又好了

网友:
单条插4不行 那就是主板插槽问题

网友:
8700该换了它了

网友:
感觉像是4号插槽坏了,单插4试试

网友B:
换内存试试,替换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内存试试,替换法

拆机大品牌内存可用,何必买山寨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