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电源电压无法调节维修求助

楼主(2024-08-06):
开机后电压无法调节,US5025三极管过热,拆除US5025三极管基极接线,输出电压为0

网友A(2024-11-11):
搞定了没?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没?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修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好了

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2024-12-30):
检查一下各电位器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接下去检查一下p8,和p10的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