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用磷酸铁锂电池了,想了想家里的电褥子有用了

楼主(2024-08-06):
过0°就不能充电了,但能放电,今天想到家里还有俩电褥子,用了这么些年了,这又有大用了,经常能见到别人扔的电褥子,有些东西真的说不定什么时候能用到,

楼主:
下一步想法在充电器里设计个和加热装置联动的玩意,通电先加热充满了转灯电褥子断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一步想法在充电器里设计个和加热装置联动的玩意,通电先加热充满了转灯电褥子断电 ...

充电电流太小,20a充电试试

网友B:
铁塔的天邦达BMS自带加热膜控制功能

网友:
想法不错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极空的保护板也有加热接口。

网友:
室外我相信,室内能到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塔的天邦达BMS自带加热膜控制功能

上位机要注册账号我就把它否了我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流太小,20a充电试试

天冷充不进去你怎么20A?

网友:
想法不错,某音里的一个大师用电褥子包裹两组300ah的铁锂跑西藏证明可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位机要注册账号我就把它否了我就

不,买旧的不带按钮板。那个可以直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买旧的不带按钮板。那个可以直接控制。

买了三个拓邦板子够我这辈子用了

网友:
改装注意安全

网友:
加个常开温度控制开关(各种温度点),包裹点电热丝,低于控制开关转换点就接通,用电池自己的电保温就行。我这么干过。

网友C:
刚立秋就准备给电池保温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立秋就准备给电池保温了

有备无患啊

网友:
我长住南方,不考虑低温问题

网友:
感觉方案没有问题,搞一个电池组保温外箱,电褥子电热丝要均匀截成三段,每段70几伏的电压接电池组充电口,这样可以保证电池组充放电温度,当然少不了温控开关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备无患啊

我手里还有三组三元锂48V的,除了容易爆倒是不怕冷

网友:
天太冷了就不骑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