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废物利用:给WIN7/10安装HP1015打印机

楼主(2024-08-06):
按说这个机型应该淘汰了,奈何实在是耐用,坏了也好修,不过HP1015打印机在新系统下直接安装有问题,一个朋友在别处装了驱动可以,然后回家打印文件就是出来测试页,不打印文件,不知道什么问题。这个老的型号原来也装过,记得需要DOT改USB的,下了驱动安装后不能打印,图标是个感叹号,然后找驱动需要更改的地方,还真是不容易,在“我的电脑”-管理-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其他设备中有“EEE1284.4 printing support”,在IEEE1284.4设备下出现DOT4字样,右击dot4端口-选择“更新驱动程序”,来更新为USB端口。
WIN10安装方法基本相同。

可以看到打印机属性里面是DOT端口

打开“我的电脑”-管理-设备管理器,右键DOT4这个点更新驱动程序

这里手动选择从计算机的设备驱动列表中选择

点下面的浏览计算机查找驱动

这里才会有USB的支持,选这个

安装成功了

再回到打印机属性窗口中选择USB端口

网友A:
这是瘟1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瘟10???



!!!WIN10安装方法基本相同

网友:
我的1020都直接挂路由器改网络打印了。连电脑打印太麻烦了。

网友B:
我一直用手机无线连接打印机还没有用电脑打印过。

网友:
说实话还是这种打印机够整的,现在的多功能打印机太耗墨了,而且还有检测机制,太难伺候了

网友:
我有个hp的老一体机,win7可以用,win10不行,按照楼主的思路我回去整整

网友:
手机端打印软件还是挺难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手机无线连接打印机还没有用电脑打印过。

老机器都不支持无线功能

网友:
看看老打印机如何支持

网友:
淘汰?看成色他还才刚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