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二手太阳能电池板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24-08-06):
如何买到靠谱的二手太阳能电池板?

想买块大的电池板,万一以后没电了,可以派上用场
买哪种电池板比较好呢?如何不被坑?

网友A:
网上买邮费是个问题,买多晶硅,最好大品牌

网友B:
哪里有成色好的卖?需要到手后测试充电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买邮费是个问题,买多晶硅,最好大品牌

哪些品牌比较大?

网友C:
闲鱼买点单车太阳能电池板,往一起并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闲鱼买点单车太阳能电池板,往一起并串吧

单车太阳能电池板是不是太小了?充电速度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成色好的卖?需要到手后测试充电功率

充电功率怎么测?测短接电流么?

网友D:
尽量选大牌比如隆基 晶科 阿特斯 正泰 tcl 比亚迪之类的单晶硅产品。单晶硅效率比多晶硅高(除了弱光条件下)

注意玻璃别有裂痕,表面不要 有刮不掉的脏污,会产生热斑影响寿命。

有渠道的话买新的也可以,现在光伏组件价格早就低于1块钱一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尽量选大牌比如隆基 晶科 阿特斯 正泰 tcl 比亚迪之类的单晶硅产品。单晶硅效率比多晶硅高(除了弱光条件下 ...

塑料电池板好?还是玻璃好?

玻璃的是不是易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塑料电池板好?还是玻璃好?

玻璃的是不是易碎?

柔性有柔性的好处,但安装条件允许,一般选玻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柔性有柔性的好处,但安装条件允许,一般选玻璃的。

你说的是有机玻璃?还是石英玻璃?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有机玻璃?还是石英玻璃?

肯定是石英

网友:
附近买个二手的体验下吧,其实不实用,发电功率低,还要准备大量的储能电池,成本很高,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买邮费是个问题,买多晶硅,最好大品牌

只考虑多晶硅,不考虑单晶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