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放电测试仪的妙用

楼主(2024-08-06):
        几年前刚开始研究电源电池的时候看网上介绍入手的,一直闲置;一个原因是接线麻烦,另一个原因是换了工作,不再开发电源控制软件了。

        最近收拾东西,又看到了它;刚好又有废电池(一个风扇马达坏了才出来的)想看看还有多少容量,还能继续发挥余热不。碰巧突发灵感,手边又有合适的夹子与线材于是就把它们安装起来。

然后开始放电测试容量

之前放置了很久,一次发现只有0.几伏了,赶紧给啪啦充电过。接上电池和电阻,按200ma来放电,预估150mah吧大概。一键开始,默认2.5v停止放电。想着3v就给停了吧毕竟是废电池,由3.85v开始放,前面电压掉得比较慢,过了3.4后就开始急剧下降了。最后测得158mah,当然电池没滿就开始放,肯定是不止159的,就按最低算嘛。

然后又给它开始充电

最后:这是个好玩具,既能用来测试电池容量,反过来又可以测试充电容量(前提是设置好充电电流,不然会过载错误3);还能当电压表和电流表;最后的最后,配个组装的小电子负载,或者装个dcdc调节恒流拉电流又或者直接因微型led调光电源就可以组成一个微型电子负载了,带电压电流可调电流那种,哈哈

网友A:
值得推荐,谢谢分享。

网友B:
也在使用中。。。。。。。。

网友C:
我买了5只。精度不是很准,测个大概。

网友D:
led恒流源这个不错

网友E:
有一个还没用过

网友F:
数码之家害人啊,买了好多东西,很多都不记得买过了,还有很多不知道放哪了

网友G:
我也有个,测的真实,电池不行了就没什么容量了

网友:
翻箱倒柜也没找到同款  记个原理  以后再说吧

网友:
难道又一波?

网友:
没弄懂充电容量怎么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值得推荐,谢谢分享。

我也从别人的分享里学到东西,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在使用中。。。。。。。。

有空拿出来晾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5只。精度不是很准,测个大概。

富豪无疑,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恒流源这个不错

我也才想到,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个还没用过

再不用就变垃圾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数码之家害人啊,买了好多东西,很多都不记得买过了,还有很多不知道放哪了 ...

玩电子误一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个,测的真实,电池不行了就没什么容量了

好多人都说测不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