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几句话教会你选电焊机

楼主(2024-08-06):
因为家里没有三相电,想买个专业点的氩弧焊机带手工焊条电焊的,各种网购平台和视频网站全都看了个遍,还是没有找到心仪的产品,我手里现在已经四台电焊机了,但是都不是专业机型。以下两句话,只适用于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看来国内的厂家根本不在乎民用市场。

单相电电焊机,好的少,差的多,几乎没有专业机型。
三相电电焊机,差的少,好的多。专业机型全都是三相电的。

比如图片上的这种三相电电焊机,好几个厂子都在做。这玩意儿采用的是工业模块。性能和稳定性吊打单相电电焊机,关键是这东西还不是很贵,也就一两千块钱。家里用的话,只要操作得当,寿命起码是10年以上 。图片上这个也算不上是专业机型,面板上的参数没几个。但这个东西耐操

锐龙ws300这一个版型公模机,有时候闲鱼上面几百不到1000就能买到全新的大厂库存货

网友A:
家用一两千块很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一两千块很贵了

全新正经电焊机没有低于600元的。

网友B:
找个老二手MOS管的,不用管厂家,只要有三只变压器,都差不多,如果会玩,换下管,调下,电流基本160A有保证的,4.0焊条够了。
另外,氩弧焊机最好单用,因为电压低,不太适合手工焊,起弧不好,并且电弧不稳定。
我也是一堆的焊机,4台手工焊,一台氩弧焊,一台无气二保,一台等离子切割机。但现在基本只使用无气二保了,好用。

网友C:
需求不同,我一百多块买的一整套就很满意。
偶尔点个东西,凑合用。再说我家里也没有三相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老二手MOS管的,不用管厂家,只要有三只变压器,都差不多,如果会玩,换下管,调下,电流基本160A有保 ...

无气二保焊也能用吗?传说这东西很垃圾。   我现在干粗活用焊条电弧焊。精细的活儿用氩弧焊。主要是二保焊还要用气瓶,要不然我也得买一个二保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求不同,我一百多块买的一整套就很满意。
偶尔点个东西,凑合用。再说我家里也没有三相电啊。 ...

你说的这类东西,有时候不了一个工程就完蛋了。。。。。。取决于你用多大的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气二保焊也能用吗?传说这东西很垃圾。   我现在干粗活用焊条电弧焊。精细的活儿用氩弧焊。主要是二保 ...

无气二保还行,网上主要一大堆的没电焊基础的人在瞎叫,焊厚的成型没手工焊条好看,但强度没问题,焊薄的,特别是镀锌方管类的,绝配,20水货方管,一般都0.9MM的,手工焊条焊死个人,小心又小心,但无气二保就不存在了,随意,好简单。有手工焊基础的基本上手就会焊,还会焊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气二保还行,网上主要一大堆的没电焊基础的人在瞎叫,焊厚的成型没手工焊条好看,但强度没问题,焊薄的 ...

你焊过2.0的焊条没

网友:
一般难找三相电

网友:
普通家用去哪找三相电?被标题骗进来了。楼主下次不要这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无气二保还行,网上主要一大堆的没电焊基础的人在瞎叫,焊厚的成型没手工焊条好看,但强度没问题,焊薄的 ...

无气的真难用,不如买个氩弧焊,或者普通2.0焊条都比他焊的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气的真难用,不如买个氩弧焊,或者普通2.0焊条都比他焊的漂亮

我感觉。2.0的焊条焊1.0的应该没啥问题。,就是要下去快抬起来也要快。电流不能开太大。然后焊条不能直接垂直对着吹,要斜一点。

网友:
现在好多小区都是三相电进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新正经电焊机没有低于600元的。

2015年花550买了一台ZX7250,三板机双电压,管子全是东芝的,底板6个电容,机器重13斤多,电流还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无气二保焊也能用吗?传说这东西很垃圾。   我现在干粗活用焊条电弧焊。精细的活儿用氩弧焊。主要是二保 ...

无气二保我也有,飞溅很大,要求不高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无气二保我也有,飞溅很大,要求不高可以

对的,飞溅确实有点大,还有就是成型没手工焊好看,但焊薄的东西,可比手工焊强得不是一点半点。
另外,这玩意虽然简单,但也需要熟悉的,多使用一段时间熟练了就好用了,另外,焊丝伸出长短相当于手工焊的电弧高低,可控制下电流。
反正我现在已使用了约20公斤焊丝,最近无聊,把院子盖了约60平的透明玻纤瓦,最大跨度两个平行桁架9米长,全都是无气二保。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对的,飞溅确实有点大,还有就是成型没手工焊好看,但焊薄的东西,可比手工焊强得不是一点半点。
另外, ...

不用气就不能叫二氧化碳保护焊了对吧。
应该叫自保焊。目前没用过,也有意思入手一个玩玩。
百度过这玩意儿,答案乌漆嘛糟,都是打广告的,文案简直不堪入目。
用过药芯焊丝,实心焊丝,只能结合自己经验去猜,你看咱理解的对不对。
药芯焊丝熔敷率不及实心焊丝,焊丝刚度强度也不如实心焊丝,可俺觉得药芯焊丝用起来手感更舒服,但是价格太贵。
自保焊药皮更厚熔敷率应该更低,焊丝强度刚度应该也更低,也就是说,焊把线长度会受到限制。气保药芯焊丝电压电流调配好,飞溅很小,药皮也很薄,自保焊没有气体保护,看不少视频,飞溅确实很大。气保焊机功能比较多,参数调整也比较多,市场上自保焊机大多吹自动配置电压电流,二保焊机一元化调整用过,相当别扭,都是自己根据焊缝调整更适合自己的电压电流。二保焊很多都是分体式设计,主机不动,只用拖动送丝机就可以有很大的工作半径,售卖的自保焊机大多数是一体机,且焊把较短,要拖动主机跟焊丝一块移动,工作半径不大,也有用拉丝枪加小盘焊丝的,比较少见。俺也就用过一次焊接铝合金用过拉丝枪,比较累,感觉比氩弧水冷把都累。
个人感觉,自保焊就是普通焊条拉细,药皮内置,可以用更小的电流,焊接厚度更薄的材料,也可以摆脱气瓶这个大障碍,对家用来说比较有利。不利的因素应该在焊丝,如果有些人一年也怼不了一盘的话,最好选择小盘,避免糟蹋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用气就不能叫二氧化碳保护焊了对吧。
应该叫自保焊。目前没用过,也有意思入手一个玩玩。
百度过这玩意 ...

差不多这样吧,主打就是一个方便,焊薄板利器。我上次因为自己家盖棚子,搞了一个拉丝焊枪,可用到7米长了,这拉丝焊枪除了重点,也还可以,关键是方便,并且也不用多调试,电机转速也差不多匹配原焊机。
说个题外话,如果方便有气,我也不用这玩意,就是气不方便才弄这的,这玩意比起用气的也确实差得多。

网友:
这类小众且专业的装备一句话足矣 ,高价不一定都是好货,但是低价一定没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