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炸/坏CE颗粒拯救计划:2CE的颗粒坏了一个CE怎么办?小白也能学会的再利用教程

楼主(2024-08-06):
事情是这样的,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Zhu9999 ,送了我一大堆好玩的颗粒,其中就包含了今天的主角颗粒:坏了一个CE的的2CE的佰维自封颗粒,颗粒如图:

颗粒丝印是BW29F256G08CECCBH8,查询了一下,应该是MT29F256G08CECCB,美光的L95B制程,2CE 2DIE的颗粒,听他说颗粒第一个ID不对,上2246EN测试架一看果真如此:

本应两个CE都应该是2C846454A900的,现在第一个即CE0的第一位本应该是2C的,现在莫名其妙变成了24,本人技术也有限,不会修闪存,此时将颗粒倒转180度,并且再CE组态里面选CE0 CH0是能够开出来的:

但是为了个32G的颗粒特意消耗一个2246EN主控不是一件划算的事情,能不能上更为普遍、便宜大碗的U盘方案呢?果断试试3281测试架:

还是将颗粒倒转180度,正片工具是开不出来的:会卡在Fine Tune HW然后失败,如图

听说黑片工具可以开不连续CE,那么这种CE错乱是否可以开的出来呢?结果还是不行:

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屏蔽掉这个坏掉的CE,让剩下的那个好CE正常工作呢?
本篇是自己在看完了诸多帖子和各位大佬的经历整理了一下,希望面向更为基础的小白也能看得懂的大白话的残废闪存利用教程,本篇仅适用于BGA152/132/136的2CE坏了或者不完全炸了一个CE的情况,且方法针对于改闪存而不是改板子。还有该炸/坏CE颗粒拯救计划会继续保持更新有任何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大佬指出

那么好,废话不多说,准备以下材料:

1.要利用的闪存
2.小刀片,牙签/大头针也可以
3.UV光固化阻焊绿油,你问我白油黑油红油黄油什么的行不行,那当然可以
4.紫外线小灯,固化绿油用,没有的话,放太阳下晒晒也不是不可以
5.放大镜,显微镜之类的,眼神够好的话没有也可以,楼主是几块钱的放大镜和手电筒
6.一颗聪明的大脑和灵巧一点的手,这个很重要

原理其实很简单,即用绿油屏蔽掉了那个坏CE,让主控识别不到那个坏CE就行了。先看BGA152的闪存定义图:

这个是楼主网上pdf里面扒出来的,CH:通道的意思,CE:片选信号的意思。聪明的坛友一定能够看出来,BGA152旋转180度也是没啥问题的,因为定义是180度对应的。面对楼主这个坏了CH0CE0的颗粒,那么需要屏蔽以下的点,楼主已经为大家画好图了,由于面对闪存焊盘,所以跟透视视图有一个水平翻转的关系,相信各位聪明的坛友一定看得懂

按照这个图屏蔽对应的点即可,楼主拿小刀片尖粘绿油一点点慢慢涂出来的效果如图:

然后放紫外线灯下面固化,一会儿就好了,固化完颗粒一般有点儿烫手,这个务必小心
固化完如图:

其实不用像楼主那么追求薄,涂的时候注意第一脚方向,跟我画的示意图一样即可。
有的坛友可能会问,那别的有些点要不要屏蔽,比如ch0的ce2,ce3之类的,这些可以屏蔽也可以不管,还有像ZQ,VSP这种点位具体有啥作用,楼主其实也不是很明白,建议是用万用表量一下有没有阻值再决定,楼主画的图只是认为必须要屏蔽掉的点,可能有屏蔽多的点在里面,也有可能少了一些点,有任何不对的地方欢迎各位大佬指出留言

屏蔽完之后呢,咱还得做一件事,就是判断一下CH和CE,即这个颗粒的CH0CE0坏掉了,屏蔽掉之后应该使颗粒逆时针旋转180度,使原先CH1的CE0(即CE1)替换到原先的CH0CE0的位置上,因为大部分开卡CH0 CE0要有ID。(这段话可能有点儿绕,但楼主相信你能够理解)

那么此时第一脚应该是原先脚位的对顶角,楼主拿铅笔标记了一下。
做完了以上步骤,可以尝试上测试架看看能不能正常利用了

先来个错误示范:

这个是错误示范,解释一下前面要判断的原因,如果还按照芯片上的丝印的一脚去对应板子的一脚的话,那么你将会见到:

楼主非常相信聪明的你一定看懂了,所以正确的步骤是:按照我们自己重新定义的一脚去上测试架/焊接:

非常顺利,直接就开出来了,跑圈也没啥问题。因为这颗坏颗粒某种意义上被我们变成了1ce 1die的16G的MT29F128G08CBECB,当然,上2246EN也是能开出来的,证明这个颗粒已经变成好颗粒,U盘/SSD方案都可以正常使用,受限于篇幅就不过多测试颗粒在2246EN上的表现了。

看到这里,我知道肯定有坛友说,那如果我的颗粒是坏了CH1/CE1呢,别急,楼主亲手奉上屏蔽CH1/CE1的示意图:

楼主也准备了个坏颗粒屏蔽了一下,如图:

当然,举一反三的时候到了,此时屏蔽了CH1/CE1,那么原先的CH0/CE0仍然在原位置,那么就可以继续按照颗粒的一脚焊接使用即可,不需要变换一脚位置了,楼主相信你一定能看明白。
那么,如果我连绿油也不想买可不可以呢,答案是也可以的,绿油只是屏蔽作用,像高温胶带什么的也是可以的。如果对自己有自信的话,用锡球一个个点在有用的点位上,这些要屏蔽的点位上不去植球,然后焊板子上也是可行的。
本篇教程到此结束,高清大图奉上,附件也有:https://pan.baidu.com/s/1QyZTm7NsaDbHsRxZ4U35Iw?pwd=asan 提取码: asan
特别感谢:@Zhu9999 以及又尝试拯救一颗炸CE的128G闪存 - U盘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 (mydigit.cn)以及慧荣SM3281对付炸ce B16A颗粒 - U盘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 (mydigit.cn)中的@lzhq0071还有西装帅气男@fanallen 对我的启发,由衷致谢!

完结,撒花!感谢各位观看!
如果有任何不对的地方欢迎指出,欢迎评论区探讨各种炸CE的情况,下期预告:L06B(4CE)炸一整个CH(炸2个CE)的情况

网友A:
赞楼主,教程很详细,忽然想把手上几个炸ch0的cmfp贴3281,贴903浪费了
(虽然2ch速度比3281高,但903贵7块)
就是没有绿油,可以把对应点位扣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楼主,教程很详细,忽然想把手上几个炸ch0的cmfp贴3281,贴903浪费了
(虽然2ch速度比3281高,但903贵7块) ...

理论上也行吧,我觉得直接那个点不植球更好?等下扣错点位了反悔不了,而且绿油这玩意其实很便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理论上也行吧,我觉得直接那个点不植球更好?等下扣错点位了反悔不了,而且绿油这玩意其实很便宜 ...

刀头烙铁一个个扣?
不过3281主控面那个好像需要把ch1,ce1飞到ch0,ce1
ch1,ce0不动,这样理论4ce全
否则溢出,要么就3ce(两种情况都体验过)

网友:
玩得出神入化,这操作一般人来不了

网友B:
牛A,这动手能力够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头烙铁一个个扣?
不过3281主控面那个好像需要把ch1,ce1飞到ch0,ce1
ch1,ce0不动,这样理论4 ...

买瓶0.5的锡球,一个个摆上去再用风枪吹。你这个情况就是我下期要更新的情况,请朋友你拭目以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A,这动手能力够强...

-------------------

夸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其实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瓶0.5的锡球,一个个摆上去再用风枪吹。你这个情况就是我下期要更新的情况,请朋友你拭目以待吧 ...

我觉得吧,把钢网对应的孔堵起来就行,比如用硅脂什么的,涂锡膏时涂不上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吧,把钢网对应的孔堵起来就行,比如用硅脂什么的,涂锡膏时涂不上就OK了... ...

那也可以,也算个好办法

网友C:
但是这么小的容量上固态主控是不是太浪费了

网友:
手艺高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这么小的容量上固态主控是不是太浪费了

是的,所以本教程希望能再利用起来把这种残废颗粒屏蔽坏的利用好的部分 当成小容量颗粒上u盘,2246en那个我是上测试架测一下,估计这颗粒到时候发配到fc3379了吧

网友D:
一般调转180°就可以开出来,没有必要这么麻烦

网友E:
直接上安国或者3379多省事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这样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调转180°就可以开出来,没有必要这么麻烦

有的主控比如3281面对这种ce错乱的也是开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上安国或者3379多省事

这个也确实是个不错的办法,安国异构检测也不错

网友:
很棒的文章。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