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搞几个高速u盘+8d2j奇葩问题

楼主(2024-08-06):
买了几个THNSNH和THNSHF128g拆点小容量高速颗粒玩玩,有8cdj和8d2j,19nm颗粒

8cdj贴3281性能不错

8d2j开不了,遂转战903
8cdj贴903性能同样炸裂,读写250,比我的双贴7s2f速度还高
tips:1.26工具结尾0B0404开不了,换到1.23工具就能开了

8d2j也能贴,速度也不错

一个盘4个颗粒,贴了2个u盘,有测试图的完全正常,跑多少次都没事
但另一个就有问题,开卡也能过,写几g就掉盘,然后id就这样了

硬盘写入十几T,对于19nm的3kPE来说,80PE不算什么,不存在磨穿颗粒
加焊无效,重植无效,倒是没调换颗粒
903板子全新,就贴了一次颗粒,主控引脚很干净
求解决办法
(吐槽下东芝,竟然用高温锡,380度才吹下来,不过颗粒封装不沾焊油倒稀奇)

网友A:
现在都是RoHS无铅高温锡了,高温锡很正常,贴903的话我一般也用高温锡焊了,中温锡怕用不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RoHS无铅高温锡了,高温锡很正常,贴903的话我一般也用高温锡焊了,中温锡怕用不久 ...

我植球也用高温锡,开始id显示全了,开完卡写几g id就没了,第一次见

网友:
重新植锡,用中温锡中和一下。

网友B:
不用怀疑,颗粒吹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怀疑,颗粒吹炸了

底下封装应该没起泡,起泡就能听到啪一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底下封装应该没起泡,起泡就能听到啪一声

颗粒转180度试试。看问题在颗粒上,还是主控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颗粒转180度试试。看问题在颗粒上,还是主控板上

主控面颗粒旋转,成功开卡,重新插拔也没掉盘
估计是虚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面颗粒旋转,成功开卡,重新插拔也没掉盘
估计是虚焊了

不一定是颗粒虚焊,很可能是903主控板材质不好,有的903板子用着用着就神经错乱了,有的就很坚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RoHS无铅高温锡了,高温锡很正常,贴903的话我一般也用高温锡焊了,中温锡怕用不久 ...

拆东芝固态上的颗粒要很高温度,不过拆下的颗粒焊盘面很光滑,不怎么沾焊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