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PDD买的小型智能恒温暖杯垫

楼主(2024-08-06):
听名字还是很高端的,但里面太简单了,也不智能也不恒温,智商税,没有任何芯片

网友:
这就是恒温的,PTC的特性。

网友:
既然是PDD

我猜不超过三大洋

网友:
那个电路板是开关作用还是串了个二极管

网友:
猜也知道是PTC了。

网友:
基本都是女的买

网友:
根据热阻,刚通电时电阻低,板子开始升温。当温度到达某个点时,然后电阻又变大,温度又下降了。基本在某个温度范围上下之间循环。

网友:
还是很高端的!

楼主:
但是真的没啥用,

网友:
利用PTC恒温的小玩意

网友:
为了冬天保温茶水,被智商了两个……坏了一个,就一个交流220伏PTC加热片。没坏的保温效果也很差。

都是X宝买的,每个好象都超10元以上。

网友:
好歹还用了ptc,我买的直接是电热丝

网友:
我现在在用的就是这套件的杯子,加热垫扔抽屉了,冬天有时会拿出来用用。

网友:
我这还要2个也算是PTC的直接220V

网友:
发热器件小

网友A:
PDD完全代替t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D完全代替tb了?

PDD的东西的确比TB的便宜

网友:
这个是真心坑啊

网友:
PTC加热器稳定耐久性太差,都是表面镀层烧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