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怀云电源修复成功,重新踏上新的岗位

楼主(2024-08-06):
晚上回家开始修中午到的电源,这种电源优点就是很好拆,也很好修,都是直插件,看着那些贴片就头痛,还是这种友好点。
拆出来卫生搞完开始检查问题,发现的问题主要是有些管脚焊锡已经开裂,两个输出滤波电容怀云失效,测试容量等于没有,为了安全起见,拆下高压电容检查,看做工尚可,两个都是好的。
最后经过思考,更换了全部输出电容,一些挨着线圈近的采用长脚变位的方法尽量离热源远一点,总共五个位,原来装了四个1000的,我直接装满五个,有两个是1500的,所以容量从原装的4000增加到了现在的6000(换的电容都是按斤买的,所以五个就有四个型号爱思、化工、软包康等,发扬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因为计划要调高电压到15v,原来的16v肯定不行,所以装的都是25v以上的。换了原边ic的供电滤波电容,这个是生命之源,必须稳妥,换的50v100uf的。
输入保险板子标的3a,实际用的4a,拆下换为1a的,因为没有1a的引线保险管,找铜丝自己做一个ok。
拿出刀头把可能脱焊的地方全部补焊,这刀头确实厉害,怪不得各型号烙铁头唯独刀头价格最贵,好几十一根。搞定后管子和硅胶垫清理干净,重新涂上硅脂,装好测试ok,测试输出电压12v,调节电位器最高能到14v,我也就懒得改电压了,14v也可以了,装好接线,连上电钻,找个破凳子,咔咔咔,一顿猛转,威猛无比,势如破竹,至此,这个有线低压电动螺丝刀终于完整了,批头,机身,电源三个缺一不可。
总结,如果这个电源不维修,轻则带不了负载或者工作异常,重则电源灰飞烟灭,所以二手电源,不全面检查,直接用,风险非常大。
为了修个电源,那是翻箱倒柜,家里一片狼藉,重新收拾好后,电源电钻装口袋放柜子里继续吃灰……
洗澡睡觉,垃圾佬完成了愉快的一天。

网友:
还是检漏了。谢谢分享!

网友A:
刀头我一直用不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头我一直用不惯

取小电容,两脚一起一起加热,取ic这些都比较方便

我一般也是用尖头,刀头备用

网友:
用的多了习惯就好,实际上刀头可以替代尖头

网友:
算是彻底收拾了一遍

网友:
我喜欢刀头

网友B:
能修电源的都是高手呀。之前想修这种电源,被电过几次后,心里有阴影了。不敢碰这玩意了
家里的飞利浦音乐播放器就是电源坏了,拆下来不敢修。放半年了,估计都很难恢复回去

网友C:
写作文一般,文章思绪比较乱,最后也没有总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修电源的都是高手呀。之前想修这种电源,被电过几次后,心里有阴影了。不敢碰这玩意了
家里的飞利浦音乐 ...

可以直接外接电源,我有个路由器就是这么干的,修那些贴片电源费神,不如直接外接一个。

其实正常的电源,拆开是不容易被电的,因为电容的电会被消耗掉,但问题电源确实是一电一个准,你如果直接用改刀放电,那是火花四射,可想而之,被电的滋味如何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作文一般,文章思绪比较乱,最后也没有总结

写清晰了被人把技术学去了怎么办

网友D:
我也有一个跟楼主一样“裸奔“的测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跟楼主一样“裸奔“的测试仪....

是不是自己做的?

便宜呀

网友:
楼主高手啊,能修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清晰了被人把技术学去了怎么办

有道理

网友:
看的全身舒服

网友:
修完吃灰,病的不轻

网友:
电容鼓包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