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i5 2520M和i5 3210m是不是差不多?

楼主(2024-08-07):
虽然差了1代,但是性能好像没什么区别?

大家觉得2520m和3210m相差大么?
同样是二手电脑,大家会考虑2520m么?

网友A:
应该差不多,只要价格够便宜,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差不多,只要价格够便宜,还是可以的

i3好,还是i5好?区别有多大?

为何看起来性能差不多?

网友B:
i5 2520M睿频比i5 3210m还高了0.1,某些方面会更强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i5 2520M睿频比i5 3210m还高了0.1,某些方面会更强一点

为何2代的性能比3代好?

网友C:
越新越好,集显至少10%的增长吧,发热量略低一点点,当然都是差不多的东西,看高清没问题,聊天办公也可以,喜欢哪款买哪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越新越好,集显至少10%的增长吧,发热量略低一点点,当然都是差不多的东西,看高清没问题,聊天办公也可以 ...

i5 3210m功耗和 i5 2520M是不是差不多?

网友:
i5 3210工艺更先进些,代表更省电,发热更小,还有核显提升比较大。

网友:
差不多,主要差在对USB3的支持上

网友:
3代IPC比2代强10%以上,所以基本同频率的3210m比2520m强大约10%

网友:
引用 楼主:
i5 3210m功耗和 i5 2520M是不是差不多?

我正好同时拥有这两款处理器的笔记本,3210明显发热更小,性能也强不少。不是便宜很多直接选3210更好

网友:
肯定是买新不买旧了,一代更比一代强

网友(2024-09-09):
3代集显更好一点

网友D:
都是标35W
22纳米待机发热和功耗肯定少于32纳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标35W
22纳米待机发热和功耗肯定少于32纳米

22纳米一定更加省电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22纳米一定更加省电么?

一般是这样的

但功耗高的老U感觉比功耗低的爽快,其它参数相同时,这个我对比过

你如有这二种,可以对比看看

网友E:
能用的都差不多,不能用的也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用的都差不多,不能用的也差不多

非常赞同,精辟

网友:
今天139块钱搞了个i3,750G 6G内存2G显存的惠普Q119,九九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