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汽车行驶异响故障排查

楼主(2024-08-07):
故障现象:
1、车速越高嗡嗡响越大
2、空挡滑行异响不变
3、左转弯异响消失,或者听不见
4、高速时(120-140)方向盘有不规律抖动,也就是有时候抖,有时候不抖,像是轮胎不平衡一样

昨天把车轮升起来,右前轮空转的时候有明显异响,初步判断车轮轴承故障。
今天突然脑袋闪过,半轴轴承和车轮刚性链接,正好也在右前轮,如何区分是车轮轴承还是半轴轴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轴承吧,我瞎猜的

网友A:
那不是会发热严重?

网友B:
区分是车轮轴承还是半轴轴承,主要看轮毂盘是否光盘,即像镜面一样的无任何划痕,那么车轮轴承就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区分是车轮轴承还是半轴轴承,主要看轮毂盘是否光盘,即像镜面一样的无任何划痕,那么车轮轴承就很好。 ...

分析的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会发热严重?

这个也是我担心的问题,万一轴承卡住了发热,后果很严重,不过我摸过车轮轴承位置,并没有明显发热

网友:
时间久了都会有这些问题

网友:
轮毂盘凹凸不平是不是就需要换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区分是车轮轴承还是半轴轴承,主要看轮毂盘是否光盘,即像镜面一样的无任何划痕,那么车轮轴承就很好。 ...

没太明白意思,是指轮毂会不会晃动吗?

网友:
盲猜轴承,我的小f0被水淹以后有一个轴承就嗡嗡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太明白意思,是指轮毂会不会晃动吗?

他的意思是轮毂刹车盘!
80迈以上你踩刹车时,方向稳吗?

网友D:
同事的飞度有个刹车经常锈蚀,放时间长了再开非要加油听到咔嚓一声把刹车挣脱才能正常走。

网友:
应该是轴承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同事的飞度有个刹车经常锈蚀,放时间长了再开非要加油听到咔嚓一声把刹车挣脱才能正常走。 ...

刹车卡钳上的活动销卡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的意思是轮毂刹车盘!
80迈以上你踩刹车时,方向稳吗?

大概懂了,刹车下泵是固定在悬挂的,而刹车盘是安装在车轮上的,如果车轮轴承有矿量,那会在刹车盘上有剐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区分是车轮轴承还是半轴轴承,主要看轮毂盘是否光盘,即像镜面一样的无任何划痕,那么车轮轴承就很好。 ...

有划痕也不一定是轴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刹车卡钳上的活动销卡滞了?

我估计要么是卡了,要么死绣了,放几天就锈蚀了,动力带一下就好了。也是该处理了

网友:
肯定是轴承响!轴承的响声在车速60时最明显。

网友:
不发热那就不是轴承的事了,可能是橡胶套振动

网友:
学习学习,如果球笼套破了也可能是球笼发出的异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