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全坛首拆:拆一个孩子的小型保险柜,比想象中复杂

楼主(2024-08-07):
4年前给孩子买的小保险柜,一直用着挺好的,就是镍氢供电常年待机,加上使用频次不高,容易放着放着没电了打不开,必须要冲好久。
一直有改锂电的想法,但考虑到使用频次实在太低,加之是孩子用的安全第一,镍氢不行了用5号电池也不是不可以,所以一直没改。(5号电池库存还有好多好多)

俗话说不怕爹拆,就怕爹惦记,昨晚我说要不拆了看下?孩子一反常态说:好啊好啊,好像每次开关门音乐变简短了,老爸你拆开修下吧。
那就不犹豫了,直接拆开,螺丝太多了,没有电动螺丝刀手都拧麻了。
话说便宜好用低扭矩的电动螺丝刀有推荐吗?一直没买是担心扭矩大拧坏塑料螺丝孔,也怕自己有了电动螺丝刀到处乱拆。

好了,直接上图,后面给大家做了个简图说明如何一个电机实现2个动力路径,用红蓝箭头标明了动力流的方向。

▼外观是这样的,孩子自己选的,带密码、儿歌、英语、紫外线、伪指纹识别...   顶上投硬币,正面是进钞口,能自动进钞。

▼电池是3节镍氢,很轻,估计容量不到500,一般不怎么用情况下3个月就要充电一次。
   电池位用3节5号电池也可以,当时买的高配版是带充电电池和充电器的,充电器很一般。
   底部也拆开过,就是一个电池接线和一个DC充电口,太简单忘了拍照了。

▼打开按键后面的面板,下面一张手抖偏色成紫色了,模具做工等还是很可以的

▼机械结构在儿童玩具中还算复杂的,一个电机上下偏转分别接通不同的动力路径

▼自动进钞口,塞进去一点就自动吸进去,吸完还会童声说:恭喜主人又存钱啦~~~
   塞进钞票时,杠杆微动推动微动开关,然后主板命令电机往上偏转,接通上面的动力流,就进钞。

▼电机部分特写,电机头部看起来一个齿轮,其实是2个齿轮、齿轮架组成的齿轮组,很难拍出来。
   靠电机的扭转和轴和轴套的摩擦,齿轮组会往上下不同方向偏转,然后可以分别接通上下部分的大齿轮。

▼控制主板,牛屎芯片存储了儿歌英语和所有的提示音,旁边的八角芯片没找到资料,应该是电机的正反转驱动

▼机械部分没发现哪儿有问题,加点润滑脂准备装机

▼然后解决孩子说的提示音变简短的问题,不得不说孩子的记性是真好,我一点也没觉得哪里变了,孩子却记得变短还能模仿少了的那部分的提示音。

   仔细排查觉得IC层面出问题可能性不大,就还是排查机械部分,最后发现右上角的门位置传感器失效了,喷点WD40反复按压多次解决了。难怪
   以前关门提示音有时有点嘶哑,总以为没电了就赶紧充电,看来也是这个门位置传感器接触不良引起的,刚要发出完整提示音就被错误、不稳定
   信号打断了。

   门位置传感器的作用:当按对了密码 → 按了指纹 → 主板执行开门程序,电机转动,推动最下面的门锁打开 → 喇叭旁边的弹簧推杆会自动推开门
   → 此时门位置传感器感应到门打开,会给主板发出停止开门动作的信号 → 开门电机停转,主板发出开门提示音(这里就是孩子觉得音乐变短的地方)
   →  主板进入警戒模式,持续不关门情况下,每10秒发出一次滴滴声提示没关门或门没关好 → 关门,门位置传感器闭合,主板继续发出关门提示音
       (这里也是孩子觉得音乐变短的地方)
       *由于门位置传感器接触不良、失效,导致系统无法收到门位置信号,所以无法发出对应的提示音。只能进入安全模式持续开门动作2~3次才自动
        停止(正常是执行1次开门动作就终止),增加了耗电和机械部分的磨损。然后也导致各种开门音、关门音、门未关警示音都变短了或者没了。

     最后附上动力流向图,红色是进钞口动力路径,蓝色是门锁动力路径,黄色是两个传感器:右上角是门位置传感器,中间是进钞传感器。

总结,这个无论做工还是设计都是挺好的,常年待机功耗也不大。
修好了,孩子很满意,又把巨款放回去了,还又告诉了我新密码。

以上,谢谢观看。立秋日,酷暑消逝在望,愿坛友们都有好心情。

网友A:
看这个塑料材质,它一点也不保险啊

网友:
孩子很满意,又把巨款放回去了,还又告诉了我新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塑料材质,它一点也不保险啊

不怕你拿,就怕你惦记

网友:
家里有一个差不多的 不过吃灰很久了

网友:
有点好玩。回头问问孩子要不要,也买个

网友:
不错不错,设计上是花了心思的。

网友:
看起来  还挺有意思的   不错

网友:
好东西。
存钱。
好习惯!?

网友:
利用电机正反转,带动齿轮切换路径少见。

网友:
我女儿也有一个这样的玩具,没坏,也就没拆过。不能充电,只能装电池。

网友:
这个拆得好还有思路分析问题解决到位

网友:
存钱罐也高 级了,看 着挺 好 玩

网友:
俺家楼头绿化带里一个被弃保险柜,搬了一下太重,不然拿回家装我那堆金条。
楼主这金柜塑料齿轮太多,有一个掉牙就得砸开了。

网友:
还带指纹的,这个高级了。那个进钞口的微动开关是不是要硬一点的钞票才够力触动?比如很新的红牛

网友:
玩具级别的保险柜是这样,真正大保险柜里面的结构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
这个自放电挺大的,家里有个类似的,孩子只有存取钱的时候装电池,要不几个礼拜电就耗干净了

网友:
家里也有一个同款的,已经吃灰好多年了

网友:
生产者还是用心了的。

网友:
挺好玩,为啥要告诉你密码怕自己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