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拆宏诚激光测距仪HT-307,有元件短路了

楼主(2024-08-07):
放了一段时间没用,电池漏夜了,发现用不了,换了新电池,一下就没电,应是短路了。金霸王真的爱漏,不少遥控都是死在它手上,又贵。

STM32F主控芯片

应是一个发射,一个接收光二级管

这两个发热明显,应是坏了,不知换了能不能修好,本身也不贵,没必要搞下去

网友:
红光还是绿光的?绿光测距精度高,适合户内外,价格高。
发热不一定管子自个坏,附近电容电阻变性、短路都能引起

网友:
可惜了呀   换锂电池

网友A:
把短路的找出来换掉,就好了

网友:
用普通电池都比碱性电池不容易漏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短路的找出来换掉,就好了

这种贴片零件没有标参数,怎么换啊

网友:
根据个头大小,颜色相近的代换吧

网友:
测距仪做工看着不 错,电池漏液 总是惹麻 烦

网友:
做工不错,查一查石英振荡器有短路?

网友:
把脚位用酒精洗干净再看看

网友:
就是先用酒精把板子好好擦一下看看

网友:
金霸王买到假的了

网友:
精度怎么样啊?

网友:
晶体不应该发热呀,清洗一下试试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碱性电池漏液真是坑人

网友:
金霸王假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