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坛友推荐的桌面多功能小风扇自己加电池直接完成无线使用效果倍棒就是....

楼主(2024-08-07):
坛友推荐的桌面多功能小风扇自己加电池直接完成无线使用效果倍棒就是充电太拉垮了!

同事也想要个桌面风扇,刚好手里闲置18650电池,论坛逛了会后就依坛友买了这款性价比很高的风扇。
先准备好电池,记得是吸尘器还是哪里拆的,串联的,得改成并联

到货全新风扇。

后面空间足矣,拆出电路板,果然自带插头。

用可调电源测试下,低于3V自动断电,电池可以不用保护板。

拆开电池,改成并联。

塞入仓内,做好绝缘。

测试完美。

就是充电太拉垮了

一晚上才能充满

除了充电功率慢点,其他的好像真没啥吐槽了。

网友A:
充电板没一起换了吗?这货多少钱到手一直差一个小风扇,这个多少寸的

网友:
无刷电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板没一起换了吗?这货多少钱到手一直差一个小风扇,这个多少寸的

我手里的只有安卓麦克口的,同事嫌麻烦享用TPc的,所以就懒得弄了。
到手大概17块左右,大小比之前公田的大一小圈,大概5-6寸吧。

网友:
楼主老厉害了!不仅能修人,还会修电器!

网友:
充电太拉垮

网友:
换个大电流的充电板,这个多少钱入的?

网友:
type-C口还是耐用不少的

网友:
充电速度太慢,10小时才能充满,尝试改电阻调高充电电流,或者加4056充电板扩流。

网友:
充电问题要解决一下,不然用的比充的快

网友:
充电慢没啥,没事的时候就充,充电准确就行

网友B:
到手大概17块左右还不带电池是不是有点贵了?

网友:
技术不错  外观漂亮   绿色的   清新呀

网友:
锂电池绝缘、固定做的马马虎虎,好歹打点胶嘛

网友:
续航3个小时没问题吧?

网友C:
说实话,风扇小了点,如果插电能直接用,充电慢点无所谓

网友:
看来老夫的麒麟臂又要发作了,手里一堆风扇了,这个估计还是逃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风扇小了点,如果插电能直接用,充电慢点无所谓

不含电池的话可以直接插电,功率可以达到1A,一边插一边充可以大于1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手大概17块左右还不带电池是不是有点贵了?

买来用的性价比高即可,收藏党或折腾党自己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