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目田钨钢钳断了

楼主(2024-08-07):
就是这把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0256-1-1.html

剪了一个1平方的带焊锡的线,就断了。 看来这种还是要买大点的好,钳口太小太薄不受力

大家说这个还有什么利用的价值吗??

网友:
钳口淬火了吧,这种本体就不能用高碳钢的,需要软一些的钢料增强韧性,这个就只靠钳口那一点硬质合金来剪东西用的

网友A:
硬度不行吧,,淘些二手德国工具好点,,

网友:
有碰瓷价值

网友:
太脆了,扔掉吧

网友B:
工具是用来收藏抚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度不行吧,,淘些二手德国工具好点,,

不是硬度不行,而是硬度太好,太脆

楼主:
你是说用胶水粘回去,然后借出去

网友:
太脆太脆太脆太脆

网友C:
再买一把相同的,然后过几天说坏了,让丫退钱

网友:
你这个是钎焊后直接扔水里造成的裂痕吧,小作坊自己改的工具未必有那技术淬火和退火!

网友:
这个断了就残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是用来收藏抚摸的。

有道理,看来是我用错方法了。

网友:
这种材质就是脆,还是买那种铁的有韧性的才行,最多变形,而不会断。

网友:
质量不好大的也会断裂,一般买大品牌的应该耐用些。

网友:
改个飞镖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用胶水粘回去,然后借出去

你很聪明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看来是我用错方法了。

没有包浆你都敢用,断了吧!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买一把相同的,然后过几天说坏了,让丫退钱

咸鱼买的便宜货,不退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