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一个有问题的CPU水冷散热头,顺便清洗一下

楼主(2024-08-07):
替换下来的水冷,导热效果差了,听不到头里面的水泵转动的声音,拆开看看,发现是水泵的叶轮时间长阻力大了,这个叶轮是有磁性的,没有轴承,转子和叶片一体,不太结实,不小心弄掉了一小块,粘上了,清洁上油后又能用了,水冷液有点脏了。

拆下底面的螺丝

拆开之后的样子

导热铜底,还有一排鳞片过水,时间长里面有些垃圾轻微堵了

北面的电路板

问题在这里,叶轮装这个位置,由于时间长了,叶轮与这个之间有摩擦导致不能转动,液体不能循环,导致不散热,在中间的轴下面装了一个软胶垫,使叶轮与下面有一定的间隙,这样转动又流畅了

这个是磁性叶轮北面

叶轮下面的叶片

水冷用的液体,未知成分,有点脏了,弄好再用注射器再一点点加回去

网友A:
清洁上油后又能用了,?

上的是什么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洁上油后又能用了,?

上的是什么油?

中间弄轴那里用的膏状润滑油,主要是下面加了个胶垫,原来不转是摩擦的问题

网友:
这可能是氧化物的屑

网友B:
加个软垫阻力不是更大了,应该换个硬的耐磨的垫,比如陶瓷的。这个轴是泡在冷却液里的吧?正常来说在冷却液就是润滑剂,

网友:
我觉得这个水用汽车的冷却水比较好,不过那水有点腐蚀性,红色的腐蚀性据说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软垫阻力不是更大了,应该换个硬的耐磨的垫,比如陶瓷的。这个轴是泡在冷却液里的吧?正常来说在冷却液 ...

是在这个轴的下面放的,软垫上面加润滑油,使用扇体和壳之间加大间隙,找不到陶瓷的并且正好能放进去的。

网友:
楼主 优先考虑加煤油,没有煤油就用石蜡油,再不行就用汽车防冻液。

网友:
异物就是磨损出来的吧

网友:
高级货,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用过水冷

网友:
我们还是风冷

网友C:
学习了,第一次看拆开的水冷散热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第一次看拆开的水冷散热装置

拆过一次就知道里面的结构了,下次高级货也一样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在这个轴的下面放的,软垫上面加润滑油,使用扇体和壳之间加大间隙,找不到陶瓷的并且正好能放进去的。
...

润滑油和冷却液混合会不会不起作用。

网友:
用汽车防冻液会不会好点?

这个水泵轴芯看起来像是瓷芯?这种转子全浸在水中,加油有什么用?不是污染水吗?

网友:
这玩意过保修赶紧丢。。。漏了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润滑油和冷却液混合会不会不起作用。

固体的润滑油,可能会和液体有混,但也是等下次出问题的时候了

网友D:
倒数第二张图,叶轮好像甭了一个角

网友:
还是用汽车防冻液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倒数第二张图,叶轮好像甭了一个角

弄掉了一块,后来钻孔用个细铁丝和胶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