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猫拨号,会比路由拨号网速更快吗

楼主(2024-08-07):
300M的宽带,先排除千兆端口或者说千兆网线的问题,光猫型号是PT926E,有一个千兆端口,路由型号是H3C的BR1008L-HP,下面带3个BA3000C无线AP,也都是千兆的,网线都是6类线。

测试网速300M都是没问题,但是一直觉得微信打开要转好几圈(在单位100M的宽带就不这样)才能接收到消息,想了多个办法都不能解决(包括修改客户端DNS,修改AP无线频道,关闭打开2.4G,5G等各种组合),后来进光猫将桥接改成直接拨号,路由只开AC功能控制AP(关DHCP,关wan口,网线直接插lan),发现微信打开快了,当然测速还是300M没有变化。

那么问题来了,假如说速度快了不是心里作用,那么有可能是什么造成的呢,难道是H3C的路由性能跟不上?

网友:
一直都是路由拔号,看到多数是路由拔号好一些呀,你这个反过来了,只能换路由试试了

网友:
具体看性能 也看nat几

网友:
路由响应速度快

网友:
一直就用运营商送的无线光猫   没用过路由

网友:
这个没研究过!

网友:
华三的家用产品,真的就呵呵了,表现肯定连华为Q6都赶不上

网友:
现在光猫不都是拨号内置了吗,要账号好麻烦的。

网友:
这个没研究过!学习了

网友:
上传的速率不一样吧

网友:
路由如果cpu性能好,肯定路由快,一般光猫桥接就行

网友A:
联通,中兴的光猫wifi一体,信号也行,但是会多出几个无法修改名字的wifi,而且每天不定时有信号没网络,然后自己断网。即便关了无线也是,后来破解用路由器拨号就好多了

网友:
以前一直认为光猫就是接受光纤信号,转换用的,现在还可以拨号了,还带无线发射功能,唯一缺点就是接口少,所以最好光猫下边接一个32口的无线路由或交换机。

网友:
好路由器 肯定比光猫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通,中兴的光猫wifi一体,信号也行,但是会多出几个无法修改名字的wifi,而且每天不定时有信号没网络,然 ...

细说怎么破解的?家里今年由100M换成了500M后不给账号密码了,只能用光猫内置拨号..

网友:
看看DNS吧,我换过DNS就好了。我之前的现象是测速哗哗得都挺快,但网页就是很慢,后来换的四个8就好使了

网友:
我原来也是路由器拨号,现在改光猫拨号,电脑2.5G网线直接连接光猫,感觉下载速度可以快三十分之一左右。无线路由器单独连接光猫扩展无线和网线。光猫设置都是默认,业务员存在,我见不到拨号界面,现在账户密码好像都动态了,可以用就无所谓了。新光猫和无线路由器性能速度都是原来的多倍,耗电量只有原来的一半以下。10G中兴光猫没无线那种,3w,wifi6路由器4w多,大数据量下7w多,两者芯片使用率都很低,光猫百分之2+-1,无线路由器满载百分之十几

网友:
h3c的路由器非常垃圾,非常难用,性能很差,接触过几台,外表看上去唬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细说怎么破解的?家里今年由100M换成了500M后不给账号密码了,只能用光猫内置拨号.. ...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8239594-1-1.html
路由拨号可以把带宽下行跑满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8239594-1-1.html
路由拨号可以把带宽下行跑满

谢谢 晚上回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