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TCL-B55A858U电视机,尝试分析和维修炸黑的电源板!!!

楼主(2024-08-07):
前几天想打开电视看2024巴黎奥运会比赛直播的,结果电视机刚进入系统就听到很响的鞭炮声,接着电视机就黑屏再也不开机了。

今天拆开看看哪里坏了。

电视型号:TCL B55A858U,55寸的液晶电视,系统已经被我刷过了,开机无广告。

电视背部各电路板功能如图所示。

可以看到电源板有元器件炸黑了。

细看是R221K 1KV 的高压瓷片电容炸了。

背面是2颗2.2Ω电阻也断路了。

瓷片电容右边的电阻也断路了,应该是34Ω。

电源输入的保险丝也断路了。

这是拆出来损坏的元器件。

本打算照着原型号买配件换上的,结果我看电路走向,发现更多的元器件坏了。

至于其他的元器件就没再查下去了,怕换上又坏了,索性直接PDD上购买电源板了,还好不贵,只要20几块钱。

等后续到货了装上看看。

End!!!

谢谢大家的观赏,如果大家觉得帖子有用,还请点击下方的《打赏》、《点赞》和《收藏》,也欢迎大家回帖讨论,我们下期再见!

网友:
换板维修还是比较省事的

网友:
板子做工不错

网友:
从经济价值考虑,确实换整板比维修划算。

费尽周折检测,然后找配件换上不一定能好。
维修就图个拆腾的过程,叫找乐趣或信仰。

网友:
这种一看就是大面积烧,估计mos管周边都坏了,也不知道变压器、反馈电路是不是完好的,直接换板最方便

网友:
保险烧了,MOS和驱动 必烧了,这些配件全换可能 比20还高

网友:
炸那个蓝色的电容器质量差,建议更换6kv规格的

网友:
换板子维修省时省力啊

网友:
几个mos管就20几块了,换板合算。

网友A:
有电路图,可以尝试修一下:
https://d.520101.com:85/tvpdf/new/08-LH922J1-PW200AA_LH922J1.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路图,可以尝试修一下:
https://d.520101.com:85/tvpdf/new/08-LH922J1-PW200AA_LH922J1.pdf ...

这都能找到

网友:
希望你能把它修好,不折腾一下混这论坛就没意思了

网友:
看了下这部分电路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开关电源电路,OB2283芯片,应该不难修

网友:
这种板子在拼多多上确实比淘宝的便宜,旧板子可以修一下,然后当备用的板子,以后也许还能用上

网友:
那个线绕大电阻应该是0.33欧的吧。

电容可以买6KV的,我以前给人家修电视,遇到这种消峰电容,都上6KV的331之类的,现在家里还好多。

网友:
换板来得快,坏板有时间慢慢研究

网友:
电路板上出现炸管或者烧元件的问题,一般情况下会烧一片,单坏一个元件的就比较幸运,最好更新整个电路板

网友:
这种大面积坏件、又是独立的电源板,还是换板更合算,旧板有空就捣鼓捣鼓,没空就留着拆件了。不过买来的板子也是检查一下电容是不是还有效,年数长的话可能得换一下电容。

网友:
换板来得快

网友:
刷机固件在哪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