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博朗耳温枪 不开机

楼主(2024-08-07):
家里的,博朗耳温枪好久没用了 今天想用一下,不开机了 刚开始以为是电池问题,但是换了电池还是这样 拆开看了一下,板子里面也还好,以为是电容坏了 换了一个电容,还是这样 目前感觉是P沟道的mos管坏了 准备换个再试试看

拆的时候把温度探头排线拆坏了 这个到时候飞一下线应该问题不大

换了电容依旧不开机 怀疑是储存器坏了 储存器的话,可以从别的地方拆一个,但是没有里面的数据啊这个怎么办呀
板子挺干净的 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测哪些地方有问题 求各位大神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A:
先确定一下晶振好坏

网友B:
直接再买个吧,这牌子测得很准,比肩水银体温计。但是寿命不长。10年时间里,我都用坏两个了,现在是第三把。电池只能用金霸王。 是我见过得最挑电池的设备,第一个就是因为换了2颗南孚,就挂逼了。我也是很无语。

网友:
同款,就是用着用着就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一下晶振好坏

好的 今晚回去试试看

网友:
这个长时间不用记得把电池拔了

网友:
看起来电池漏液腐蚀过,酒精擦洗一下铜绿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再买个吧,这牌子测得很准,比肩水银体温计。但是寿命不长。10年时间里,我都用坏两个了,现在是第三把 ...

某宝上有人修这个 我记得是80左右修一台  我家里现在3台都正常  前两台都是后面修的

网友C:
我有一个优利德红外测温枪应该也是程序坏了,开机怎按都是乱码,写了个电子邮件给优利德索要,人家不理我。最后斥巨资买了个“葫芦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优利德红外测温枪应该也是程序坏了,开机怎按都是乱码,写了个电子邮件给优利德索要,人家不理我。 ...

直接联系售后寄过去修啊,我的两块电容电感表就是这样修的,只出的寄出的邮费

网友:
我的18年买了把6520,用到现在还可以,没坏过,摔过几次都没事

网友D:
我的那个现在是测出的温度比水银的低1度,怎么搞。

网友(2024-11-26):
引用 网友D:
我的那个现在是测出的温度比水银的低1度,怎么搞。

贴上文字标签“ 调整系数:+1 ℃ ” ,哈哈

网友:
戴口罩那段时间使用率比较高,现在基本上不咋用了,既然坏了就别折腾,配件特少难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