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碟刹要经常调整吗

楼主(2024-08-07):
目前更换了两次线碟刹的刹车片,发现都是拉线一边磨损严重,另一边磨损很少。平时也是只调整了拉线,不知道没有拉线的刹车片要不要经常调整。

网友A:
是不是刹车盘不居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刹车盘不居中了

我也不知道是小孩子骑的山地车,经常刹车把按到底还刹车不住就调整了刹车拉线,没有拉线的那一边好像有个内六角螺丝是可以调整刹车片的不过我还没有调整过。

网友B:
校正调整后就不需要经常动的

网友C:
线碟是这样,我的以前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线拉长了还是刹车片磨损导致,一般拉线侧都离开碟片,另外一边是挨着碟片,调整半球垫片用烟纸盒垫着碟片两侧装回,套好螺丝后捏住刹车扭紧螺丝然后拆掉就行了

网友D:
哈哈,这描述,难不成以后刹车片也要经常换位使用啦?

网友E:
线拉碟刹感觉很难调,而且放大坡有点刹不住。我换了线拉油碟。刹车力十足。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线拉碟刹感觉很难调,而且放大坡有点刹不住。我换了线拉油碟。刹车力十足。 ...

用的刹车片不好,或者接触面太小,我也是线碟,长方形刹车片,刹车轻轻带,不能用力,否则抱死,放10多里长坡,无衰减。

网友F:
便宜的卡钳是单边加压,造成单边磨损不一致也正常,除非是浮动卡钳。

网友G:
线碟确实需要经常调整

网友H:
不好调,时常就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正调整后就不需要经常动的

我还没有校正过反正更换好刹车片就直接使用好像也不会蹭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碟是这样,我的以前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线拉长了还是刹车片磨损导致,一般拉线侧都离开碟片,另外一边是挨着 ...

我现在的疑问是挨着碟片的刹车片如果磨损了能否调整一下才能挨着碟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这描述,难不成以后刹车片也要经常换位使用啦?

这样做也太麻烦了,不过感觉两片刹车片磨损相差太大感觉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拉碟刹感觉很难调,而且放大坡有点刹不住。我换了线拉油碟。刹车力十足。 ...

我只调整过碟刹拉线其他地方没有调整过,说明书也没有介绍调整的方法不知道如何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便宜的卡钳是单边加压,造成单边磨损不一致也正常,除非是浮动卡钳。

好像油碟刹是有两边活塞加压的,不知道线碟刹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线碟确实需要经常调整

我只调整了拉线的松紧其他地方没有调整过,说明书也没有介绍调整的方法不知道如何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好调,时常就变了

我只调整了拉线的松紧其他地方没有调整过,说明书也没有介绍调整的方法不知道如何调整。

网友I:
咱的公路车也是线刹,骑行了四年,少说也有2000公里了,从买回新车到现在,前后法令片从来没有调整过,只要稍微用力带上手把,前后碟刹都可以刹死 。

楼主:
引用 网友I:
咱的公路车也是线刹,骑行了四年,少说也有2000公里了,从买回新车到现在,前后法令片从来没有调整过,只要 ...

我目前对线碟刹还是很满意的,而且更换配件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