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没有把博世18V电池改装成PD100W移动电源的方案?

楼主(2024-08-07):
几个电动工具长年不用,电池都要摆坏了,要是有转PD100W的方案,可以做个移动充电宝,给烙铁用或者手机充电。

网友:
家里有个摩托车经常不用,有没高手给一个改装自行车的方案?
开玩笑的啊。

PD充电方案一般都是3.7V,用于充电宝,还有就是12V,用于车载。
18V这个没研究过。。

业余的说法啊,支持快充的手机本身是经过协议后,改变电压5、9、12、18V充电的,实测直接给手机充电线18V充电是可以的。但是网上也没有相关的说法,按说是可以搞个转接头直接给充电线18V供电就行,不需要啥芯片啥东西的。缺点是不支持快充的手机可能就会biaji一声。

协议中一般包含不同电量给不同电压,,具体也不是很懂。按说手机端应该是要做好冗余设计的,即便直接持续给18V也不会有问题。

而18V电池,满电是21V,这个就没研究过了。

网友A:
网上这样的模块多的是,都是宽电压输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这样的模块多的是,都是宽电压输入的

要是成品就好,要不然还要自己去打印外壳,安装集成

网友:
直接改成白光大把方案了

网友B:
会的不难,难的不会;买个多功能车充,连接上你的18V博士电源,就是多功能快充了,好像不需要大动干戈,正负要连接正确。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的不难,难的不会;买个多功能车充,连接上你的18V博士电源,就是多功能快充了,好像不需要大动干戈,正 ...

这个方案不错

网友:
有专用的小盒子卖,输入6-32VDC 输出18W*2,十几块钱,圆孔输入,USB输出口。

网友:
海鲜市场好像看过成品,电池变充电宝

网友:
宽电压变快充模块很多

网友:
18V输入到100W有点难度哦,买个3518的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用IP2366模块,最大双向140W充放电。

楼主:
感谢大家,最终还是因为懒放弃了,整了个酷态科的15号,2000mah,140W的成品充电宝。

网友(2025-03-18):
挂小黄鱼出了算了,电池放长了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