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NAS稳定运行,是否有必要搞一个软路由?

楼主(2024-08-07):
听说NAS同步或者下载量大,

有可能导致路由器过热或者死机,
配一个软路由,稳定性是不是能得到很大的提升?

这里是否有人为了提高NAS稳定性,专门配个软路由呢

网友A:
软路由加块大点的硬盘不就是NAS??

网友:
我是ds920 nas + HP 800G1  软路由 但是我觉得没必要,硬路由省心,软路由玩openwrt一步到位才搞得。

网友:
你听谁说的?功能重叠,浪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路由加块大点的硬盘不就是NAS??

大师言之有理

网友:
弄个好点的路由器不就行了

网友:
ipq6000足够了
bcm6755也OK

网友:
应该没必要,如果只是NAS上传下载,普通硬路由的稳定性说不定还比软路由要高一点。

网友B:
1、看你家里的气温以及网络负载

普通路由器带不了太高的连接数,而j1900刷个爱快 轻轻松松带20w-40w连接数,长时间高负载90-100Mb/s。
这是家里的硬路由无法比拟的。

2、至于说浪费电,
j1900功耗6-10w,这点电费谈不上浪费。

网友:
完全没必要
搞一个好点儿的路由器比啥都强

网友C:
软路由厂家还真能忽悠小白,现在千兆以内j4125级别的软路由被百元硬路由吊打,就算n100,和百元硬路由拼延时也够呛,软路由没有硬转发,效率很低,全靠cpu性能抗除,非玩pcdn整天几万十几万的连接数那可以考虑软路由,但那也不是j4125,n100这种配置能抗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看你家里的气温以及网络负载

普通路由器带不了太高的连接数,而j1900刷个爱快 轻轻松松带20w-40w连接数 ...

轻松带?少个0还差不多,j1900就别吹了,恩山上j1900配爱快1,2w链连接数就不稳的多的是,就爱快那个转发性能就算12代i7这数据都未必跑的到

网友:
给lz看下硬路由和软路由的转发对比,转发数越高性能越好,因为是几年前的对比,配置都有点老,5430v1是bcm6750,v2是ipq5018,放到现在都是不入流的超低端配置,至于上面有人提到的爱快,转发属于软路由系统中的弱鸡,优势是流控,所以比较适合有几十台终端的商用环境,家用完全没必要,用不上流控还白白浪费性能

网友:
我家有nas,路由器用雅典娜,没事自己跑点豆,底下还有工控跑个网心带着青龙,没感觉有啥难度

网友:
我用新路由3做主路由觉得挺好的. 完全没必要搞虚拟机, 对我来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软路由厂家还真能忽悠小白,现在千兆以内j4125级别的软路由被百元硬路由吊打,就算n100,和百元硬路由拼延 ...

跑网心的时候j1900爱快软路由晚高峰40w连接数,白天20w连接数,实测数据。只有测试过的人才知道真实的效果。图片谁不会晒,你发的是小包,那是游戏小包,那是游戏小包,那是游戏小包

至于你说的硬路由好,那您继续去用硬路由,我继续用我的爱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跑网心的时候j1900爱快软路由晚高峰40w连接数,白天20w连接数,实测数据。只有测试过的人才知道真实的效果 ...

笑死,握手包,协议包全是小包,40w连接要产生多少握手包和协议包?你跑pcdn反正网络卡出翔也无所谓,那是没问题,这时候还能愉快的上网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笑死,握手包,协议包全是小包,40w连接要产生多少握手包和协议包?你跑pcdn反正网络卡出翔也无所谓,那 ...

你说的百元硬路由效果好,发个型号以及测试图来看看。让大家看看效果如何,能扛住24*7 小时 80-100Mb/s高负载工作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百元硬路由效果好,发个型号以及测试图来看看。让大家看看效果如何,能扛住24*7 小时 80-100Mb/s高 ...

你还活在10年前么? 百兆的速度现在哪个路由器扛不住,现在百元主流mt7981,型号一大把,效果怎么样自己去搜吧

网友:
不要创造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