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维修美菱MPF-DC1350台扇

楼主(2024-08-07):
简单维修美菱MPF-DC1350台扇

故障接触不良,找个USB线更换

拆开

更换线

安装

网友:
家里也有一个类似的,不转了,天太热,都懒得拆开折腾。42度啊。

网友:
这种近距离USB台扇作用有限,只是辅助作用,空调还是要开!

网友A:
俺们这边34 5度的样子
风扇还是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们这边34 5度的样子
风扇还是好用的

我们这下午5点多太阳晒着感觉到烫   好像到50度了    不晒太阳还好

网友B:
内部打结,外部也打结才起固定作用,扎带也行。其实原来的线卡完全可以保留

网友C:
这样的设计就有问题,受力点位置处理不当,更新以后还会坏

网友:
作为空气对流吧

网友:
有一个类似的,也是USB供电的,近距离还行,稍远点风力就弱了。

网友:
估计是拉扯造成的

网友:
功率看着不大

网友D:
功率太低了,没意义

网友:
USB台扇作用有限

网友:
这种风扇没什么风

网友:
USB台扇作用有限,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功率太低了,没意义

可以改功率大的服务器拆机风扇,至少能应付风力不够。再不行改航模无刷套件。

网友:
风力廖胜于无

网友:
usb小风扇,近距离吹吹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打结,外部也打结才起固定作用,扎带也行。其实原来的线卡完全可以保留 ...

原来的细,套不回去,就里面打结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设计就有问题,受力点位置处理不当,更新以后还会坏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