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无粉红小风扇挂了,拆开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4-08-08):
LP自个买来上班吹的粉红小风扇不转了,拿回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几块钱的三无山货,插底座上可以立着吹

按了开关扇叶也不转

背后的样子,用18650锂电池

基本都是卡扣,个别地方用了胶粘
对半分开

电路板
偶看了下,电路应该和手电上的一样,调压应该就是PWM的

扇叶比较紧,应该是电机卡滞

用的有刷电机,比3V玩具电机还小一点

轴上卷入了头发

清理掉头发,依然卡滞
那就只能是电机问题了

把后盖撬开

电刷上一层黑乎乎、黏糊糊的东西
难道是粘上润滑油被碳化了?

大致清理了一下,顺便把转子换向器也擦干净

装上能转了,就是不知道还能管多久

这种货色原本就短寿,修修就当完成任务
在库存里找一个以前撸的无刷小风扇给LP备用,颜值差点但胜在省电、耐用

网友A:
大概是卡住了一直通电造成碳刷部分故障,这种电机只能当玩具用

网友B:
工业垃圾 外壳单薄 还是有刷电机 电路板居然还JPG

网友C:
这种风扇电机有三种,
1,有刷
2,无刷有霍尔
3,无刷无霍尔
1,2 可以直接呼唤,第三中不行。
第三中启动的时候有半秒钟的高频电流声,电机轻微抖动以便判断磁极位置。之后启动。

网友D:
我之前有一把电机坏了就把充电板和电池改到手电筒里使用。

网友:
风扇用有刷就是耍流氓~

网友:
玩具电机,真的只能做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卡住了一直通电造成碳刷部分故障,这种电机只能当玩具用

嗯嗯,就是短命的玩具

网友:
感觉还是头发的问题,碳刷部分也是头发的问题。

网友:
可以改双滚珠轴承,钕铁硼碳刷130电机,风力比自带小电刷电机强。

网友:
电机不耐用啊

网友:
几十年前磁带录音机中电机质量扛杠的,而且有灭弧元件减少碳刷和换向器的磨损。

网友:
这不就是玩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业垃圾 外壳单薄 还是有刷电机 电路板居然还JPG

嗯嗯,确实垃圾

网友:
光驱里面的电机也比较耐用,就是电压搞了点,,是12V。直接也能用就是转速底了。

网友:
换个无刷的上去,这个可换电池,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风扇电机有三种,
1,有刷
2,无刷有霍尔

1、2常见,无霍尔的功率一般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风扇电机有三种,
1,有刷
2,无刷有霍尔

这个学习了,尤其是第三种的判断方法。有刷无刷驱动的电压好象还有不同,有刷很少有9v输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有一把电机坏了就把充电板和电池改到手电筒里使用。

可以反过来用吗?比如把手电用的amc7135单节锂电池驱动板用来驱动风扇呢?感觉电压不太够吧?